废物利用把车机改为桌面音响

楼主(2022-03-07):
音箱用红酒盒子改制,车机和电源装在保健品盒子里,效果还行。

网友A:
把箱子上的字打磨掉,重新上漆,应该要好看一点。

网友:
创意不错,效果有待商榷

网友:
有创意啊,车机还没盒子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箱子上的字打磨掉,重新上漆,应该要好看一点。

应该是故意这样的,不然可以用另一面.

网友B:
电视机的喇叭不会出好声音,纯粹是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的喇叭不会出好声音,纯粹是废物利用了。

好眼力,电视机坏了,拆出喇叭废物利用,效果一般听听还行。

网友:
这个代价有点高,车机音质怎么样?

网友C:
内部用线性变压器吧?如果用开关电源,对收音机干扰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用线性变压器吧?如果用开关电源,对收音机干扰会很大

用的是开关电源12v,5A。没有干扰杂音。

网友:
灵芝孢子粉的味道,好极了 。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D:
音箱盒子的切割开口最好抹点密封胶 否则音质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盒子的切割开口最好抹点密封胶 否则音质大打折扣

谢谢!可以采纳。

网友:
不错、不错。生态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