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100%判断我家的光纤宽带是不是公网IP?

楼主(2022-03-07):
电信光纤入户,通过光猫,然后通过路由器连接电脑。
电脑浏览器打开ip138后得到的结果是:
您的iP地址是:[182.243.210.46] 来自:中国云南曲靖麒麟区 电信

我现在如何十分肯定地判断我家的这个宽带是不是公网IP?

网友:
tracert自己的公网IP,只有1跳或者2跳的就是有公网IP
1跳是不包含路由器或者三层交换机,2跳一般路由器或者三层交换机也会追踪到一个内网节点

网友:
是公网IP

网友A:
用IP139查自己的宽带地址是不准确的,因为用这个网址查出来的都是公网IP,想知道自己的宽带是不是公网IP,最准确的办法是进入路由器设置看路由器的WAN口IP地址,如果这个地址是公网IP,说明你的宽带是公网IP。不过,说句丧气和话,光纤宽带用户一般都不是公网IP

网友:
有的路由器比较贴心,会显示wan口ip和出口ip,不一致的就不是公网ip,像无锡这里,如果是 100.64.*.* 格式,那是城域网ip,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你在中国局域网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139查自己的宽带地址是不准确的,因为用这个网址查出来的都是公网IP,想知道自己的宽带是不是公网IP, ...

意思每次开机,在ip138上获得的iP地址都是不同的?

网友:
公网IP分动态公网和静态公网,静态公网的是城域网,100M 2500-3000元一个月
动态公网的就是普通家庭宽带,每次拨号会有不同的IP,但可以公网访问
没有公网IP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的上网请求经过了一个网关,你是个内网地址来上网

网友:
湖南电信现在需要公网IP的话需要去营业厅办套餐,20元/月,这吃相实在是不好看

网友:
湖南电信现在需要公网IP的话需要去营业厅办套餐,20元/月,这吃相实在是不好看
--------------

这个好像可以跟营业厅要求免费提供的吧。
不然就说要到工信部网站进行投诉,电信一般怕这类投诉的。(当然要说个正当的使用理由,例如智能家居需用到公网IP之类。)

网友B:
网络供应商不会给你一个固定ip,那是给小企业预备的,其费用一般家庭用户难以接受,如果不差钱倒是可以考虑。作为普通用户,能分配一个使用即可,不必纠结它在哪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供应商不会给你一个固定ip,那是给小企业预备的,其费用一般家庭用户难以接受,如果不差钱倒是可以考虑 ...

我家电信动态公网ip ip地址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换,最长好像一个月没有换。每天出门前用手机浏览器输ip看一下当前的ip地址到单位就用这个地址远程家里的电脑。如果碰到期间更换ip地址,电脑里也安装了第三方的远程软件,通过远程软件控制家里的电脑查询当前ip地址。查到后就可以用系统自带的远程了。也试了ftp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电信动态公网ip ip地址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换,最长好像一个月没有换。每天出门前用手机浏览器输ip看一 ...

以前也能像你这样远程访问,但现在我们这边都升级光纤了就不行了,获得的IP实际是几级子网下的,同处的电信手机和固网,也是不同子网,之间无法通过输入对方入口IP来访问了,使用追踪命令,服务商加了过滤,不响应你的请求

网友:
2010年老家第一次装监控系统,那时没有萤石云、p2p之类的互联软件。当时用花生壳域名解析配合电信网给的动态公网IP实现了远程监控一直使用到现在也没用萤石云。如前面网友所说通过路由器WAN口工作状态可查看当前网络入口IP,再与IP138查询到的数据比较就可知道自己所使用的网络是否分配到了公网地址。光纤入户不一定就不是公网IP,只是需要将光猫置于“桥接模式”用自己的路由器拨号才能查到,在南方地区一般普通的家庭网络只有电信网能提供,其它如移动、广电、联通等大多无法做到。但由于现在IP资源紧张,新入网用户不特别声明都不会给公网IP。而且电信方面有时还偷偷将原有公网IP的普通用户换成子网,对一般用户而言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