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老图做了一个矿机

楼主(2022-03-07):
闲来没事看无线电杂志发现一老电路,正好手里有材料就做了出来,离最近中波台约有30公里左右,电流能达到2MA

楼主:
全是老元件

楼主:
空了换把检波器换成自然铜

网友A:
那线圈是不是从磁棒上撸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线圈是不是从磁棒上撸下来的?

不是,是自己绕的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着线圈的直径好小,因为矿机线圈的直径普遍5厘米以上,所以以为是从磁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着线圈的直径好小,因为矿机线圈的直径普遍5厘米以上,所以以为是从磁棒上,,,,,, ...

磁棒用的大磁棒,25mm*25mm*120mm

网友:
天地线怎么接的

楼主:
2平的线直接接到板房顶上

网友B:
我也照这图做一个声音太小也就2一3UA听不清可能线圈数据不对,请把数据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照这图做一个声音太小也就2一3UA听不清可能线圈数据不对,请把数据说一下。谢谢

数据第二个图里就有

网友(2022-06-12):
麻烦楼主说一下天线绕制的数据,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