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磁炉待机电流0.73a功率2.6瓦功率因素0.015正常吗?

楼主(2022-03-07):
另一个美的电磁炉待机电流0.125a功率4.9瓦,功率因数0.17

网友:
完全正常。

网友A:
看电源线的第一个大电容,杂牌的有0.1uf,正常是2uf,也有5,8,10.电容不一样,待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
正常,电源进线间有个电容

网友:
3楼的正解。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线的第一个大电容,杂牌的有0.1uf,正常是2uf,也有5,8,10.电容不一样,待机是不一样的。

那么说电流小的那个反而没那么好?

网友B:
你的电流表是不是没测准呀,待机电流咋那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流表是不是没测准呀,待机电流咋那么大呢?

用电参数仪测的,电压230伏,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都标出来了,我不是很会算,会算的可以算一下测值准不准。满负荷的时候,杂牌的功率因素是0.995,美的则是0.999。测过飞利浦的2.8瓦led,测值和标定值很接近。当然设备是工厂退役机器,上一次校准也是五六年前,但是感觉比一般万用表准

另外美的标定功率1900瓦,实测1450,杂牌3500,实测2450。都虚标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说电流小的那个反而没那么好?

正常来说,一般牌子都是用2uf,美的,九阳这些有些5有些10uf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