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感应灯

楼主(2022-03-08):
网上购的故障感应灯,想自己折腾修的,结果眼高手低,搞不定,只能求助高手了(常开给工作,但感应不工作)。

网友:
中间8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先对应查找原理图再检查。

网友:
估计是  触发电路问题。看看有木有接触不良

楼主:
没有电路图,也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感应电路和感应元器件在哪里?

网友:
换一个位移传感器试试,

网友:
也可以再买一个新的回来对照测量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正常吗?3个脚,VCC,Vdd,输出,给VCC,VDD接上5V,输出和线路分开接万用表电压档,在前面用手晃 ...

红圈内好像是热释电传感器,先查查热释电有没有信号

网友:
遇到过那个传感器锈蚀了一个腿导致感应状态有时不正常,有时还能工作,换了好多外围原件,最后把传感器焊下来才发现锈蚀一个腿似断非断。

网友:
我也有一个,做工比这个好,已无法感应开灯,手摸某引脚会亮灯,应该是热释电人体感应头坏了,无法堤供触发信号,买一个换上不合算

楼主: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购入!

网友B:
有个同款,pdd买的,用了一年了,还挺好用的,晚上起夜方便,需要测哪里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同款,pdd买的,用了一年了,还挺好用的,晚上起夜方便,需要测哪里找我

你能帮忙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