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热水器控制方案

楼主(2022-03-08):
89C2051是个简化的51系列单片机,用这芯片做时钟电路的,也有做温度控制的,利用内部集成了一个运放做比较器,省掉了AD转换,传感器用热敏电阻,成本低。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个方案还是可行。能够接收的误差1-2度还是可以的。我画了一个电路图,请同行们一起参与讨论硬件的合理性,哪里需要改进的,希望得到高手们指点。当然还可以加上固定超温保护。

网友A:
加热管控制,输出要用PWM模式,经过光耦隔断,以防单片机工作不正常或损坏时(输出高低三态),加热管是不能通电加热的,以提高其安全性。

网友:
这么牛?都不用运放

网友B:
10年前,你这样设计还可以,现在你不觉得太落后了吗?图纸上错误还不少

网友C:
用电子温控器还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你这样设计还可以,现在你不觉得太落后了吗?图纸上错误还不少

谢谢,看出电路问题不少,可否交流怎么改进完善,你对这电路程序上能指点一下更好,这个电路是简单运放都借用单片机里面的AD模拟转换,是个简化的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温控器还可靠吧!

这个温控是精度要求不高的,PTC热敏电阻作传感器的温控,简单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出电路问题不少,可否交流怎么改进完善,你对这电路程序上能指点一下更好,这个电路是简单运放 ...

电路太老了.重新设计比较好

网友:
没有优势啊,电路成本比高,体积大,变成麻烦,比起现在的sop8的单片机,没有任何优势,重新选择一款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自己diy玩,不用考虑选型、价格什么 的,用自己最熟悉的芯片就行,只要能完成任务。换自己不熟悉的芯 ...

我觉得你说的很实在,有些朋友觉得电路太落后了,怎么怎么,那你搞个先进的电路上来呀,也没有,只会砍,其实这个电路就是爱好者,根据实际手上的芯片做个实践而已,你能出点主意,提供点帮助这是我发图的本意,并不希望你评判这个电路先进与落后结果。

网友:
提点拙见。1)要选有E方存儲器的芯片这样设定的温度断电不也不丟失,防止运行中断电、复来电出事故。2)温度传感器用DS18B20,1--Wire总线连接简单且高抗各种干扰。精度高反应快低功耗。3)不要晶体用单片机机内振。我实践中晶体在冬天低温时易出问题。去掉它还降整机成本。4)输出控制不不要用继电器做强电开关,因长时间工作这是头号隐患,用可控硅模块最好。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管控制,输出要用PWM模式,经过光耦隔断,以防单片机工作不正常或损坏时(输出高低三态),加热管是不 ...

加热管两个三极管控制是接两个继电器的控制加热管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管两个三极管控制是接两个继电器的控制加热管电压

RC滤波一下电压,再控制驱动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