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多灵牌收音机之一

楼主(2022-03-08):
打理多灵牌收音机之一
D272型,2波段7晶体管交直流收音机,上海春雷电讯厂,直流9伏。1984年出厂。目前电源低放基本正常。

网友A(2023-07-12):
读书时候,红灯711是经典机,但太贵80多元,买不起,看到这台才39元,跟711几乎一样的款式,只是个头小点,很是心动,但还是买不起。

网友(2022-03-19):
祝早日重返青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觉得不值得推到重来,原来也没计划大干,只不过图便宜当零件买回的。至于搞到什么程度,完全是将 ...

我觉得内部略微打理一下就可以只要正常工作就行。
但面子工程更重要。例如换个喇叭布和旋钮,表面重新打磨和喷个漆是不是更好?
人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也就是另外一种折腾,不要要求过高和尽善尽美,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旧东西不可能达到全新的结果,享受这份折腾的过程开心就好了。如果要达到完美的结果就推倒重做,翻新外壳和线路板。。。如果是我就推倒重做一台!。。。

网友:
86年家里买了台多灵牌鸿运扇,现在还用着。静音

网友:
先洗洗再修吧。

网友C:
        灰尘很厚如果如果是浮灰可以用吹风机吹掉,用刷子干刷,线圈水洗容易留下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尘很厚如果如果是浮灰可以用吹风机吹掉,用刷子干刷,线圈水洗容易留下后患。

线路板部分扫灰即可,机壳彻底清理。

楼主:
打理多灵牌收音机之二
下午调了一中放偏流可变电阻,有了信号了又焊了中波磁棒天线线圈,短接了波段开关能收到中波台了,灵敏度还不低,就是有点乱。还需要仔细调整偏流工作点和其它中频和统调及覆盖。

楼主:
深度清介机壳、后盖、刻度盘、喇叭、旋钮。测绘电路图。

楼主:
打理多灵收音机之五
试修交直流供电转换开关。动片变形张开已不能夹住定片,不能提供接触。塑料动片座已受热变形,不能为动片提供正常座基。定片氧化接触电阻太大,通路接触不良。虽清洁动静触片热氧层,调换了刀位,免强可以使用。但为可靠计,考虑另换此开关。波段开关亦存在这样问题,如达到两个波段都能使用,也得更换。因存在结构问题,这两个开关换否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另外一种折腾,不要要求过高和尽善尽美,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旧东西不可能达到全新的结果,享受这份折腾 ...

现在还是觉得不值得推到重来,原来也没计划大干,只不过图便宜当零件买回的。至于搞到什么程度,完全是将计就计。

楼主:
打理多灵收音机之六
因为是机壳的结构组成,和机芯的承载定位固定基础。故对修补无望的大面积多层开胶的机壳胶合底板予以更换。

楼主(2023-07-01):
给多灵D272硅锗管混合收音机换波段开关
去年修直流状态能正常出声了。今天换波段开关,试图恢复短波。改换波段开关类型,在换新算修理中是比较难的,好在铁底板留有方孔。铆固的轴承取下来时,费了大事了。孔小还扩大了一下。总算搞成了。还调整了中周,直觉感觉灵敏度基本上可以了!统调情况不太好,中波中段底噪没有,短波低段底噪没有。短波没有垫整电容,属简陋设计。短波像是谐波变频。遇机会上仪器调一下。

网友:
这台鸡鸡声音还是不错的,在乡下大白天收到几个中波的电台,接上天线,短波收台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理多灵收音机之五
试修交直流供电转换开关。动片变形张开已不能夹住定片,不能提供接触。塑料动片座已受 ...

收音机的交直流切换开关,在半导体元件价格相对较昂贵的年代使用触点开关是没办法的事,现如今半导体元件价格非常低,购买又很方便,原有的触点开关连接线都断开,另设一块切换小板,用一个MOS开关管和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实现自动控制电池通断,可以彻底避免再次出现同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书时候,红灯711是经典机,但太贵80多元,买不起,看到这台才39元,跟711几乎一样的款式,只是个头小点, ...

刻度盘四个旋钮设计、铁底板设计、总体布局、功放管及功率设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