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只数字万用表,选什么型号好?

楼主(2022-03-08):
问一下,修笔记本和显卡,买什么万用表啊,一直用的是优利德的UT52,能用,精度一般,短接二级体值显示001,200欧电阻档短接显示00.3欧,电容档最大只有20UF。现在想升级一个万用表,福禄克只用过朋友的15B,感觉就是反应慢,受不了,心里价位2000以内的二手都行。我有示波器,可以不用测频率之类的。打算在闲鱼买个二手的,看了福禄克117C和179,都是三位半的,买什么型号好?给点建议,谢谢
朋友说买个五位半的台表,不知道什么型号值得买?好多台表还不能测电容,不过电容我也几乎用不到

网友(2022-11-16):
希望楼主多把精力放在提高技术水平上,等你达到一定境界,你会发现:用什么表并不重要,三位半的也足够你用。只要你不修量具,普通电脑主板修理,电路图比表更重要。说个听来的故事,一个老前辈,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一个表头,后面绑个电池,修好很多收音机。当然说的人不懂电路,我猜那表头起码能测通断、大致的电压。再者,现在也不是一块表要万岁的年代。买块几十块的表,坏了就换。功能够用就行,再怎么说精度也好于2%。老法师喜欢的指针表,大路货是2.5级的。数字表直流电压一般是0.5级,差些的0.8级,说不够用就是矫情了吧?坛子中瓦数大神也用着一块优立德自动小破表,可能才百十块?我自己平时用块卡片表,频率测过几十兆,电容几百微法。不能测电流,不过真测我还有能测的表。最近为了所测既所得,买了个胜利笔型表,数显与测点很接近,不用按着表笔去找读数了。这不就是追求方便的吗。你准备拿四位数买块表,用来修理,个人感觉杀鸡用了牛刀。还不一定好使。 一个老维修专业的路过,说的不对别往心里去

网友(2022-03-08):
一直用的是优利德的UT52,能用,精度一般,短接二级体值显示001,200欧电阻档短接显示00.3欧

到今天还能0.3
还是一直在修笔记本的
好表子
再买不一定比这耐用

亏得你能接受2000的价位

那就87V或4281吧

网友:
成色好的二手fluke179,1000左右;87v,2000左右。这两款表都很精准,速度快。就是179缺少电流μA档。

网友:
我也搞维修的,现在手上一个ut136b和福禄克97

网友:
我用VC890C和187和87v,常用87V 有低通,还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二手看成色,买新不买旧,测电容上带ESR测量的手持LCR。

网友:
179不错,uA实际中基本用不上。

楼主:
手持的看了179或87V还行,都是三位半的,应该也够用了,
,台式表有推荐的型号吗?安捷伦Agilent 34450A 这个台表有人用过吗?网上说是五位半

网友:
FLUKE117C用于电脑维修就不错!

楼主(2022-11-15):
买了台表了,福禄克F45黄标.使用了半年了,感觉不错,,台表.rel键.可以去皮清零,这个功能挺好的。精度也不错,表笔很重要,

网友:
2千以内去淘一台极品成色的福禄克87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的看了179或87V还行,都是三位半的,应该也够用了,
,台式表有推荐的型号吗?安捷伦Agilent 34450A 这 ...

179是三位半的,87v是四位半的(平常可转换到三位半用)。

网友:
千万别买胜利表,用上几年就出问题;

网友:
179手感特好。

网友:
福禄克117C非常不错。

网友:
福禄克的117,87v,都属工业用表,不建议买,179做维修相当不错,45台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