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V2比V1高岀差不多两伏?

楼主(2022-03-08):
在15v的开关电源上加了个普通整流二极管D2(如图)。测量V2比V1高出2伏,为什么?

网友:
空载的肯定略高一些

网友A:
如果V1那里短路成0V,V2还能比V1高出17V

网友:
v2没有稳压 v1有

网友B:
加一个负载就好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不带稳压的输出端,空载的端口会虚高很多。

网友D:
不仅仅只会高2V,如果你给V1加上负载,V2还会继续升高。反之,如果V1空载、V2带载,V2也会比V1低。

设V1、V2的储能电容为C1、C2,下面分阶段看看工作时V1、V2都是啥情况。

1、掉电时,C1、C2储能为0,V1、V2均为0。
2、上电后,开关管每关断一次,就会向C1、C2充一次电,随着工作周期的累积,C1、C2上的电压逐渐升高。
3、当V1达到设置值时,通过反馈控制,热端“停震”,不再向C1、C2充电,此时V1=V2。
4、像图上这种反馈电路,C1至少有1mA的卸放电流。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V1呈下降趋势。而C2因为没有卸放通道,V2不变。
5、当V1下降到某个阈值后,通过反馈控制热端起震,C1、C2都会被充电,V1电压回升。而V2在之前没下降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电源工作时,以上2-5的过程反复出现。如果V1、V2都空载,结果就是V2>V1的结局必然出现。

如果V1挂上一个比V2更重的负载,则电源会按C1的电荷流失速度提供更多的能量补充,即给C1、C2充入更多的电荷。C1上的电荷因为负载重,会被马上消耗掉,而C2上的电荷被消耗的速度慢,结果就是V2会比V1高出更多。

反之,如果V2挂上一个比V1更重的负载,则电源会仍按C1的消耗水平充能。对C2来说就是消耗大于补充,结果就是V2会比V1低。

总之,不带反馈的输出支路没有“话语权”,影响不了热端的工作状态,输出电压就只能看“命”了,干“重活”时输出电压低,干“轻活”或“不干活”时输出电压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1那里短路成0V,V2还能比V1高出17V

短路V1,V2也是0V!

楼主:
V2的电压控制由V1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V2的电压控制由V1决定!

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仅仅只会高2V,如果你给V1加上负载,V2还会继续升高。反之,如果V1空载、V2带载,V2也会比V1低。

你前面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最后面这句“总之,不带反馈的输出支路没有“话语权”,影响不了热端的工作状态,输出电压就只能看“命”了,干“重活”时输出电压低,干“轻活”或“不干活”时输出电压就高。”好像有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负载就好了。

加在那里,V1还是V2?

网友E:
你将稳压取样接到v2输出,同样v1会比v2电压高。
假如v1因重载电压下降,如果v2轻载或无负载那么v2的电压将升得很高。
所以,开关电源输出端要接假负载。
v2输出接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不带稳压的输出端,空载的端口会虚高很多。

变压器的匝数与电压的关糸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将稳压取样接到v2输出,同样v1会比v2电压高。
假如v1因重载电压下降,如果v2轻载或无负载那么v2的电压将 ...

如果我在V2接上负载(正常不超载),V1保持空载。V2也可取得15V的稳定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不带稳压的输出端,空载的端口会虚高很多。

V2加载,V1空载。V1会虚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V1,V2也是0V!

那是你的470uF的电解和万用表漏电率高了,我的不是0V

网友:
绕组输出是一样的,V2空载,所以电压虚高。

楼主:
如果V2带载,V2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由V1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470uF的电解和万用表漏电率高了,我的不是0V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短路保护!

网友:
1、接负载
2、加104电容

网友C:
V1是稳定的,V2会随带载的大小偏高或偏低。

网友:
开关电源是脉冲工作,窄脉冲电压高负载能力弱,相同匝数负载不同电压差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是稳定的,V2会随带载的大小偏高或偏低。

V2应该是相对稳定在V1的电压值左右吧?!

网友:
V2输出是峰值
是记录线圈对V1电容充电的电压峰值-二极管的微电流压降
V1输出包含二极管的大电流压降和线阻+电容内阻的压降

网友:
线路是同一个次级回路的整流输出电压, 如果V2与V1接同样特性的负载
V1V2电压应该是相等的。图中唯一不同是V1接了取样电阻等 负载。

V2的特性在固定小额负载时基本是镜像。

网友:
给V2取个样不就行了,PC电源一样的+5V与+12V都有环路取样,而-12V电源却没有反馈取样负载不平衡就会偏离标准值很多一样道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V2接上负载(正常不超载),V1保持空载。V2也可取得15V的稳定电压吗?

V2负载不稳定也就无稳压了,哪来的稳路反馈过程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负载不稳定也就无稳压了,哪来的稳路反馈过程环节?

V1与V2因为是在同一绕组,所以V2的变化会反映到V1上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V1与V2因为是在同一绕组,所以V2的变化会反映到V1上面。

V2负载引起的变化怎么会反馈到V1?V2无环路的只有很少的部分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负载引起的变化怎么会反馈到V1?V2无环路的只有很少的部分联动。

试想一下:如果V2由于负载加大而下降,那线圈两端的平均电压也下降,所以V1也会下降。但由于V1部份有稳压控制回路,V1的下降会通过电路反映到开关电路,使线圈两端的平均电压回升使其保持相对稳定,使到V2也保持相对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V2负载引起的变化怎么会反馈到V1?V2无环路的只有很少的部分联动。

在v2接动态负载时 也会影响共用次级侧电压 变动通过整流管也传到V1 传到采样电阻,
这是间接采样 只对趋势负责 不十分精确。

从另一角度看两组电压是通过二极管连接的 只相差二极管内阻和滤波电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