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铁氧体做输出牛吗

楼主(2022-03-08):
买了一个EE70的铁氧体铁芯,打算瞎折腾一下,打算初级3300圈,做6P1单端的输出牛。根据铁氧体的特性,应该是低频性能很差!

网友:
低频不行,专做高频的放大,铁芯做低频放大。

楼主:
泡漆完成,搞好了!

网友A:
在尝试氧体做输出前有几个疑问,求教一下。

1. 同样尺寸下磁导率高也就是绕一圈然后拿上电桥测得电感量高

2. 同样尺寸下饱和强度高对应的每伏匝数就少

3. 同样频率同样磁通摆幅,铁氧体的‘铁损’比硅钢片小很多

4. 加大气息相当于减少磁导率,这样直流电流引起的磁通才不会太大。这里是直流电流,如果加直流电压上去,只要绕组电阻不是很大,通常就变成一块饱和的电磁铁了。

5. 磁导率并不能改变每伏特匝数,就按照正弦来算 4.44公式里面只有频率 最大磁通,并没有磁导率。磁导率高只是空载电流小,空载相当于一个电感嘛。

以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
同样截面的铁氧体所需要绕的匝数是硅钢的三倍。考虑铜损和窗口绕不下,铁氧体芯尺寸要选用比硅钢大。假设铁氧体输出全频工作,下限取50hz好吧,相当于用铁氧体绕电源变压器,通常都会抱怨绕不下啊,换大窗口大截面,体积也就大了。

输出变通常在最低频率下达到最大设计磁通,按照4.44公式,随着频率升高磁通减少。铁损是磁通 频率 磁芯体积的函数。那么大体积的低铁损的铁氧体能带来多少好处?

网友:
8欧次级应该绕140匝,垫0.1毫米气隙防止直流、低频磁饱和。
频率响应不可能好,低频受限于初级电感量,高频受限于漏感和分布电容。

楼主:
EE70铁芯截面积基本和EI66的差不多,开窗大!可以绕更多的线

楼主:
考虑到6P1屏流50ma,初级用0.18漆包线,次级用0.69

楼主:
我看了下,舌宽EI66和EE70好像是一样

网友B:
高低音单元可以由不同的牛甚至管子分频驱动,会变复杂,也会多一些调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音单元可以由不同的牛甚至管子分频驱动,会变复杂,也会多一些调校点

好想法啊!,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

楼主:
大的铁氧体不比一般的矽钢片便宜!不过我想想效果应该没有矽钢片好

网友:
既然不便宜、还是不建议采用。毕竟铁氧体磁芯是专用于高频的。

网友:
大师级的妙想!

网友C:
       铁氧体磁芯饱和磁密低,磁化强度不够,铁氧体磁通密度只能取4000高斯左右,一般用于高频变压器。硅钢片可达16000高斯以上,如果低频变压器采用铁氧体作磁芯,成本和体积与同等功率的。变压器采用硅钢片作磁芯相比成本和体积会大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EE70铁芯截面积基本和EI66的差不多,开窗大!可以绕更多的线

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呢。
铁氧体的磁导率比普通硅钢高,但是缺点就是容易饱和,加大气隙就可以,只要别是做 静态直流电流很大的管子,一点也不会逊色于硅钢片。
都说“铁氧体低频不行”,这都是20多年前的观念了,谁亲自试过PC40、PC90铁氧体 在低频情况下的实际工况?不好意思,我试过

网友:
用非晶磁芯吧。50-50k都好。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铁氧体磁芯饱和磁密低,磁化强度不够,铁氧体磁通密度只能取4000高斯左右,一般用于高频变压器。硅 ...

非晶吧,咸鱼有时候可以捡漏。前几天捡了6个100*50*25非晶。10元一个 新的淘宝70-100左右  、做20K频率能到15kw功率。做100等离子切割机变压器都够了

网友:
这个也有多规格吧,选择磁通密度高的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呢。
铁氧体的磁导率比普通硅钢高,但是缺点就是容易饱和,加大气隙就可以,只要 ...

没错,很多人都没有试过,我打算去亲自试一下,6P1一半用48或者57的矽钢片即可,我用EE70的铁芯,应该是偏大的,不知道最终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呢。
铁氧体的磁导率比普通硅钢高,但是缺点就是容易饱和,加大气隙就可以,只要 ...

请教一下,那气隙取多大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呢。
铁氧体的磁导率比普通硅钢高,但是缺点就是容易饱和,加大气隙就可以,只要 ...

我用的是PC40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晶吧,咸鱼有时候可以捡漏。前几天捡了6个100*50*25非晶。10元一个 新的淘宝70-100左右  、做20K频率能 ...

非晶骨架麻烦!铁氧体是有现成配套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氧体磁芯饱和磁密低,磁化强度不够,铁氧体磁通密度只能取4000高斯左右,一般用于高频变压器。硅 ...

是的,铁氧体讲实话并不便宜,EE70要20来块一个,EE85要毛40,而二手拆机的0.35片才4-5块钱一斤.小黄鱼和某宝上卖的成品牛用的Z11基本就是我说的二手片子。国产H14和H18也不贵,20来块一公斤

网友F:
铁氧体磁芯也有好几种规格咧,包括使用的材料等等,要选择的话得先研究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氧体磁芯也有好几种规格咧,包括使用的材料等等,要选择的话得先研究一番。

PC40的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呢。
铁氧体的磁导率比普通硅钢高,但是缺点就是容易饱和,加大气隙就可以,只要 ...

真的可以吗?以前公司仍了很多,都是很大的。哪天绕一个试试 都说太容易磁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铁氧体不比一般的矽钢片便宜!不过我想想效果应该没有矽钢片好

报废的彩电高压包磁芯,用四个组合能不能用?过去做捕鱼器用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气隙取多大比较好呢?

1-1.5毫米,太大漏磁,效率低

网友:
试吧试完了就知到是啥结果了。

网友:
铁氧体与硅钢片的区别。

网友H:
估计理论上可以,经济上不划算,要不然在大炼钢铁时代,收音机等输出全是矽钢片的,连难做的R型输入输出都是叠片的。肯定有技术人员测算过成本。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气隙取多大比较好呢?

0.2毫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5毫米,太大漏磁,效率低

1毫米是很大的间隙了,一半矽钢片我都是一层纸,1mm至少3,4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0.2毫米就可以了。

那就差不多2张青稞纸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毫米是很大的间隙了,一半矽钢片我都是一层纸,1mm至少3,4倍了

可以一边测电感,一边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一边测电感,一边砂纸打磨

没这么多道具,直接到时候垫2张青稞纸得了

网友:
干吧,反正你有材料了。爱好就是折腾,爱好的魅力也是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毫米是很大的间隙了,一半矽钢片我都是一层纸,1mm至少3,4倍了

气隙大小 根据你电路 的静态直流电流来确定,而不是随便说个大小。
对于开关变压器里,磁芯也留气隙,因为整流管是和开关变压器次级串联的,开关变压器也有直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隙大小 根据你电路 的静态直流电流来确定,而不是随便说个大小。
对于开关变压器里,磁芯也留气隙,因 ...

也是,对对对对

楼主:
找人定做了线包,万事俱备

楼主:
机器也全部搞好了,就差变压器到手装上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铁氧体磁芯饱和磁密低,磁化强度不够,铁氧体磁通密度只能取4000高斯左右,一般用于高频变压器。硅 ...

新型铁氧体的导磁率不低,我做的新的逆变电源为了缩小体积提升了频率,此前认为在10K频率下,用0.5V/匝可能有点少,结果发现静态电流小的很,比1K的时候用矽钢片效率高多了。只能说现在铁氧体制造技术已经比之前大为提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新型铁氧体的导磁率不低,我做的新的逆变电源为了缩小体积提升了频率,此前认为在10K频率下,用0.5V/匝可 ...

大以前的铁氧体有4000的,制作逆变电源就应该用铁氧体,因为是高频振荡,从前的逆变电源因为铁氧体缺少成本也高,用钢片铁芯体积大效率低,已经淘汰。不是铁氧体已经先进了,节能灯的,电脑看过电源的仍然同以前的性能参数一样只是规格有不同。
这个够新的啊。‘看看应用。能做输出牛吗?
遮挡部分----这是当今导磁率最高的。  单位MHz  最高的也是频率最低的7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型铁氧体的导磁率不低,我做的新的逆变电源为了缩小体积提升了频率,此前认为在10K频率下,用0.5V/匝可 ...

这是你所谓的老的铁氧体性能表(80年代初)看看与标准参数是否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晶吧,咸鱼有时候可以捡漏。前几天捡了6个100*50*25非晶。10元一个 新的淘宝70-100左右  、做20K频率能 ...

上图看看,

网友:
有个参数叫做:初始导磁率并不是人们理解的导磁率

楼主:
过几天到手,我装上就能试了,我的铁芯是现在的PC40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个升压的给压电式高音用效果很好。具体变比要根据压电式的最佳阻抗计算,其反射到功放输出端的阻抗不能低 ...

你这么说,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有时候就有高频尖叫声

楼主:
做了一个6P1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到手,我装上就能试了,我的铁芯是现在的PC40铁芯

PC40我最初试过,这磁芯还是比较不错的,相对于PC95来说,单位匝数电感量稍低,但是抗饱和比后者强。对于静态直流电流比较小的小功率机,铁氧体完全可以胜任。PC95来说,做推动牛相对更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理论上可以,经济上不划算,要不然在大炼钢铁时代,收音机等输出全是矽钢片的,连难做的R型输入输出都 ...

不考虑材料成本,铁氧体是否有显著优势呢?

网友:
这个低频特性不好没人用这个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晶吧,咸鱼有时候可以捡漏。前几天捡了6个100*50*25非晶。10元一个 新的淘宝70-100左右  、做20K频率能 ...

非晶怕机械冲击,一般都套壳子里面,饱和强度低,绕组效率不高啊。磁化曲线不稳定,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买到的是什么货色。锰锌铁氧体产量大成本低,一直在找理由用,谁能给出充分理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尝试氧体做输出前有几个疑问,求教一下。

1. 同样尺寸下磁导率高也就是绕一圈然后拿上电桥测得电感量 ...

没什么优势,价格性能、磁通密度耐热性,等等可能都有问题,磁性能比硅钢片差得远,高频特性好,问题是收音机有多少高频?

楼主:
我现在是选了一个体积还行的铁氧体,一般6P1都是48片或者57片,66片是很少的,66片的单端输出牛可以做到将近10W。我用了70的EE铁芯,舌宽和66EI片一样,6P1单端实际使用差不多3W输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大以前的铁氧体有4000的,制作逆变电源就应该用铁氧体,因为是高频振荡,从前的逆变电源因为铁氧体缺少 ...

700k应该是磁芯频率的上线,也就是说在这以下都可以应用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700k应该是磁芯频率的上线,也就是说在这以下都可以应用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注意音频范围是20~20K Hz ,不在说了,你百度一下“音频变压器是否能用铁氧体铁芯”以及工频(50Hz)变压器能否用铁氧体,就知道了。这不是技术进步与不进步的问题而是一种基本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音频范围是20~20K Hz ,不在说了,你百度一下“音频变压器是否能用铁氧体铁芯”以及工频(50Hz)变压 ...

关于能否用铁氧体做音频变压器这点,其实很少有人去尝试,一般的百度回答基本是不能,但是大多都没有人实际尝试并说明结果的。所以我才想去尝试一下。其实对于低频来说还是电感大小的关系。铁氧体的每圈感量相对较低了,我用稍大点的铁芯去做输出变压器用在小的胆机上,希望能对低频的失真稍微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在喇叭分频,铁氧体好还是矽钢片好?

喇叭分频好像直接用无铁芯的电感,稍微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