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良心想的专用网卡能破解吗?

楼主(2022-03-09):
现在电脑用的也不多,N多年没研究电脑了,不知道现在连网卡都是专用的,这个厂家得多坑才想出这样的损招,买了个梅捷E350小主板,想组个高保真客厅小电脑,

想着牵网线有时不方便就在网上买个无线网卡,谁知道,不懂行啊,买了个    BCM943224HMS双频300M,

卖家也没提醒我,买回来才发现安装时老是报错,一查才知道,这是良心想的专用网卡,晕,长见识了,现在的厂家这么坑么,有高手指点下,这个网卡能破解吗?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这个主板要专用网卡还是您买这块网卡只能用在专门的机器上?

网友:
良心想的好多硬件都损得很,机箱前置的几个接线,后置挡板的位置,主板的螺丝孔,同配置的硬件跑的比友商慢,价格还很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这个主板要专用网卡还是您买这块网卡只能用在专门的机器上?

是这个网卡只能用在良心想的几款机子上,连其它良心想的机子都不能用,更别说其他牌子的机子了,你说坑不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网卡只能用在良心想的几款机子上,连其它良心想的机子都不能用,更别说其他牌子的机子了,你说坑不 ...

DELL也有类似的货,这个一是与驱动相关,二是与硬件有关,比如某件部件设计在主板上,网卡上缺,不是配套的网卡用不了,简单驱动问题的,有大神可以做个专用驱动,与硬件有关的是没办法的,即使是驱动相关的,由于这个网卡现在很便宜的东西,没人愿意去开发破解的,所以就别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L也有类似的货,这个一是与驱动相关,二是与硬件有关,比如某件部件设计在主板上,网卡上缺,不是配套 ...

是很便宜,就是没事玩玩,找点事干,搞不好就送人或扔掉也无所谓的

网友:
品牌机宏碁ACER电脑比联想好可靠性高  以前的联想机售后已经和我处的很好 半个月一次必须拿着电脑回娘家一次  显卡部分维修了好几次 电源管理部分修了两次 声卡修过一次

网友:
你现在的驱动是梅捷官网上下载的吗?
能不能到联想官网上下载驱动,看看能不能安装成功。
有点麻烦的是不知道联想哪款机子用这个型号的网卡。

网友A:
遇见过联想出厂win8的的本子,用win8无线正常 ,用win10无线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联想出厂win8的的本子,用win8无线正常 ,用win10无线不能用

要去官网下载到对应型号的电源管理app安装好后,才能用Fn+WLAN键调出无线网卡和蓝牙卡的控制(开启或关闭)界面,如果界面上关闭过,重装成Win10的时候不安装电源管理app,虽然能正确识别无线网卡,但那样肯定用不起来的。

网友:
我前阵就想买一块博通 BCM943228安装在老台式机上当成蓝牙音源播放器(还没拆开机箱看一下主板是否有配套该款无线网卡的Wifi卡插槽),看好多商家说它可以用在台式机上,但同时也提到是和某些G41或P45芯片组有兼容问题,可能和梅捷这款主板采用的芯片组不太兼容

网友C:
这种东西需要刷固件解决,网上没有破解固件的话是不行的.

最简单的方法,换网卡吧,别费劲了.就是刷了固件,驱动也是麻烦事.

网友:
最可靠的办法是找商家换,百分百不用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需要刷固件解决,网上没有破解固件的话是不行的.

最简单的方法,换网卡吧,别费劲了.就是刷了固件, ...

联系卖家了,因为没有运费险,所以商量说再买一个通用的,然后买运费险,再退货,卖家也同意了,但说通用的贵一倍,晕,别家通用的比这个才贵2元,

还要买运费险一块多,我还不如直接再买一个算了,这个卖家估计就是卖不出去了,就看到一个交易成功的,所以,不给运费险也不提醒,认倒霉,留着送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