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可以处理很长的整数

楼主(2022-03-09):
这里看看计算300的阶乘的小程序:

网友A:
a=a*i 可以写成 a*=i

网友A:
Python是无限的,内存有多大就能处理多少位,前提程序是64位不是32位的
32位应该只能处理2G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i 可以写成 a*=i

您是高手   .

网友B:
单片机和外围数字芯片中经常使用bit、byte、2byte数值,常用I2C、ISP方式传送这些值,单片机中也经常要把一个2byte整形数值分成高低字节分别处理再合并成一个双字节整形量。感觉这些用python搞起来比较麻烦,曾经试图用micropython开发板控制akc收音芯片,最后被各种类型之间的转换和位操作打败了,老老实实改回用arduino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和外围数字芯片中经常使用bit、byte、2byte数值,常用I2C、ISP方式传送这些值,单片机中也经常要把一 ...

单片机和i2c我用过C,python 刚学了一点,没做过嵌入式的。

网友:
一直玩单片机的C51,玩起python,一点都不习惯,感觉就是调用别人的函数,跟着别人思想走。不过能学习到新的知识。例如列表能随时删除和增加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是无限的,内存有多大就能处理多少位,前提程序是64位不是32位的
32位应该只能处理2G长度

按理说, 是不是内存小也能处理很大的数位, 不受内存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 是不是内存小也能处理很大的数位, 不受内存限制?

可以,但肯定吃硬盘,硬盘的读写能力比内存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