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锂电池 能估算出多大容量吗 ?

楼主(2022-03-09):
长114㎜
宽60㎜
厚7㎜
内阻29mΩ
是不是动力型软包,谢谢

楼主:
用1030+测得内阻

网友:
一般这个体积的锂电大多在5000mAH,这个可以在网上搜索同尺寸电池就知道原装容量是多少了,具体的容量还需要容量测试才知道,因为锂电的容量是不断在下降的

楼主:
谢谢楼上,容量型动力型能看出吗

网友A:
29毫欧就确认这电池负载能力弱了,不管它以前是动力型还是容量型。5安时单体正常内阻大概在10毫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毫欧就确认这电池负载能力弱了,不管它以前是动力型还是容量型。5安时单体正常内阻大概在10毫这样。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如果是新电池,应该在8000ma左右,请参考126090,应该不是动力电池~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太高,即便是动力电池估计放电能力也够呛了。

电动车用的锂电池,4并17串组成的,内阻差差3mΩ,商家竟然有这种操作

网友:
容量型的,看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