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寸sony4010图像畸变

楼主(2022-03-09):
一台sony监视器,图像两侧畸变,不知是何原因,查了一下,难道是电源滤波问题?

sony1

sony1

sony2

sony2

网友:
换一下电源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首先观察位置是否固定不变或者缓慢移动,一侧是50赫兹场信号干扰行处理电路引起,一则是50赫兹交流电信号干扰行处理电路引起,它们共同点都是供电滤波不良引起,产生故障原因也大都是滤波电容失效造成。

网友:
电容滤波问题很大机会。

楼主:
这CRT图像的畸变是上下不断移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CRT图像的畸变是上下不断移动的

换400V 的大电解电容

楼主:
是的,图像两侧畸变部分是上下缓慢移动的,我抽空换掉主滤波电容、+B电容再看看。

网友:
感觉像滤波不良引起的干扰,试着并一个400V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