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yout60画图的问题

楼主(2022-03-09):
用layout60画图,如图想在走线上断开,如果画两条线,线头一般的是圆弧型的,断开的距离1-2毫米,要求断口整齐,好用焊锡连接和断开,怎么做到这样的形式;

网友A:
放置两个贴片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两个贴片焊盘就行了!

是个办法!

网友B:
断开距离再宽一点如何?感觉放2个焊盘比较美观

网友C:
很简单用多边形工具画个矩形,阻焊层点下,复制一个放在想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距离再宽一点如何?感觉放2个焊盘比较美观

宽度大了焊锡不太好焊,反正自己掌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用多边形工具画个矩形,阻焊层点下,复制一个放在想放的地方。

好的,谢谢;

网友D:
自己用断锯条割一刀不是更快

网友E: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
走线的线头是可以选择圆头还是方头的,

选择走线后,在属性页就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断锯条割一刀不是更快

割完还要刮漆,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
走线的线头是可以选择圆头还是方头的,

这个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