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油浸变压器

楼主(2022-03-09):
这个油浸变压器价格如何!

网友:
应该不便宜,但是性能可能一般般,因为以前的大部分是工作在收音机音频上。
现在要是钱多可以去买非晶态铁心的变压器。不一定要搞老油浸。

网友A:
不知道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啥用???

我好像见过记得是用在胆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见过记得是用在胆机上的。

频相差太远了吧???

网友:
功率太小,阻抗也不合适,无用之物

网友:
高频太低了一点,才5000.做工非常好

网友:
大型油浸变压器用油浸是为了散热,小的变压器,干式就行,干嘛花里胡哨用油浸?而且变压器油好像还有毒

网友:
看倒数第二行 250-5000  -3db,明显是用在语音线路里面的。中看不中用

网友:
这种语音牛可能忽悠了不少人

网友:
也是好东西。这个变压器频响250~5000Hz没大用途,可以用在简易收音机里做低频变压器交联电路。

网友:
这是增音机用的输出变压器,有一路监听,三路600欧姆信号线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