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铝基板和导电条之间是什么材料绝缘的?

楼主(2022-03-10):
很长时间了,修了好些个LED灯板,老是忘记问大家,这灯板是铝片做基板,连接每个灯珠之间的导线就附着在铝板上,他们之间是依靠什么材料做到绝缘的?看电压最高也可以达到100V甚至更高呢。
想刮开,不知道能否看清楚?

网友:
国内低档的铝基板采用100UM厚的改性环氧树脂涂层,刮开就象涮了漆的铝片

网友:
可以刮开,我铝基板割断布线,完了灯珠改串联并联飞线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介绍过说是靠铝表面氧化层绝缘。

网友:
用火烧过,就是一层很薄环氧线路板粘在铝板上,环氧板很薄只有一层纤维。

网友:
粘来滴:

铝基板绝缘层
铝基板绝缘层都是由高导热、高绝缘的陶瓷粉末填充而成的聚合物(主要是环氧树脂)所构成,这样的绝缘层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导热系数高达2.0/m-K),很高的绝缘强度,良好的粘接性能。事实上,用高倍的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我们就能看到绝缘层是否添加了陶瓷粉末。

国产铝基板绝缘层
国产铝基板绝缘层基本上都使用了商品化的FR-4 半固化片(1080)(导热系数仅为0.3/m-K),该绝缘层之中没有添加任何的导热填料,因此,这种铝基板的热传导性能较差,不具备高强度的电气绝缘性能。国内在铝基板所用导热填料的选型,导热填料的预处理,导热填料和改性环氧树脂的配方研究,以及如何保证导热填料均匀的分布于绝缘层之中,尚没有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铝基板绝缘层如果没有添加合适的导热填料,而环氧树脂的热传导性又很差,显而易见整个铝基板的热传导能力就非常有限了。

网友:
刚试了把焊点扯下来,底下是白色的,未看见银色的铝本色.

网友:
焊点扯下来,底下是白色的粘结层,再下面是绝缘层,再再下面就能看见银色的铝本色了.

网友A:
最近发现修led灯把铝板放液化气灶上烤一下换灯珠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修led灯把铝板放液化气灶上烤一下换灯珠很方便

那会不会把不需要换掉的灯珠烤得松动了?

网友:
报废灯板放液化气上拆贴片灯珠确实很方便。好用准备修复的灯板,可以用斜口钳把坏贴片灯珠中间夹碎,用烙铁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把不需要换掉的灯珠烤得松动了?

用小火烤要换的灯珠位置,用镊子只动要拆的灯珠,那些不用镊子动的不会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把不需要换掉的灯珠烤得松动了?

热熔PPR管的热熔器效果比液化气好,可以用那个窄面加热灯条

网友:
某宝上有PTC加热板出售,其功能就是焊接和更换LED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