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怎么压缩的这么严重

楼主(2022-03-10):
如图,大家都是怎么保持清晰上传的

网友A:
你是用手机发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手机发的照片。

请教一下河版:手机与电脑上传图片还不同?不知什么原因?烦请解答一下,致谢!

网友:
图像尺寸小了。可以自行设置尺寸(大小)。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收音机的印刷电路图?太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收音机的印刷电路图?太清晰了!

牡丹646,把资料补齐,需要者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河版:手机与电脑上传图片还不同?不知什么原因?烦请解答一下,致谢!

电脑处理照片可以设定像素和画面尺寸,收到的照片画面尺寸符合网页尺寸,手机发的照片经过自动压缩,显示的画面尺寸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