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样测李沙育图

楼主(2022-03-10):
泰克TDS360看卡座方位角李沙育图形,需要X-Y输入 , 没找到X-Y菜单,请教应该怎样调出

网友A:
看面板,这个数字示波器像是没有x-y模式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面板,这个数字示波器像是没有x-y模式功能的

刚在下面网址粗略查看了TDS360A的使用手册,证实无X-Y模式功能

http://www.ko4bb.com/manuals/219.130.135.100/TDS340A_TDS360A_TDS380A_User_Manual.pdf

这些早期的数字示波器,即使有X-Y模式功能,也不用高兴,因为显示效果多是差强人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在下面网址粗略查看了TDS360A的使用手册,证实无X-Y模式功能

有啊,Display菜单,最底下一行,format 然后在边上选YT或者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Display菜单,最底下一行,format 然后在边上选YT或者XY

感谢!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