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的锅盖 无法打开的故障一例

楼主(2022-03-10):
此帖提到的电压力锅,是锅盖与锅体分离的那种。
卸去锅盖,观察锅体:
正面,是操作面板。
两侧,是锅耳。
从顶上看下去,面板与两侧的锅耳,各成 90° 角 。

如果这个角,不是 90° 了,那就是锅耳移位了。

锅耳移位,必是两耳一同移位。
因为它两个与一个“环”是一体的。

这个环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给锅盖 的旋转,限位。

两锅耳移位,意味着,限位的点也 偏离了正确位置。

这次的情况是,某邻的电压力锅,开不了盖了。
去过本地仅有的两家小修理店,店家均表示“爱莫能助”之后,求我帮忙。
我若打不开,他当然也不能怪我,我即使失败,也无所谓。

锅盖能旋转至开盖位,手已经能感觉到松旷,但锅盖与锅体无法分离。

反复揣摩,才注意到“两锅耳与面板角度,明显有变”这一重大异常。

费了些劲,将锅耳移回正确位置,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他那锅脏污不堪,当时根本没有拍照片的念头。
此帖中的照片,均是从网上借来的。

锅耳移位,应该是使用不当,野蛮操作所致。

网友A:
有人螺丝刀伺候,然后锅盖炸上天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螺丝刀伺候,然后锅盖炸上天花板

我没那么胆大,是确认了锅内已“释压”,才动手的。

围观者中,的确有主张硬撬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大”。

网友B:
这玩意炸起来,很危险的。螺丝刀是不是调了压力调节器?一般是压力调节器,温控,继电器损坏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炸起来,很危险的。螺丝刀是不是调了压力调节器?一般是压力调节器,温控,继电器损坏的多吧。

他中午蒸了馒头,(馒头是熟的。所以准确的说,只是热一热)然后就打不开盖了。

我可以保证,我没有使用螺丝刀,更别说是拆开调整什么的了。

锅的主人,也不具备那种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中午蒸了馒头,(馒头是熟的。所以准确的说,只是热一热)然后就打不开盖了。

是排气孔堵塞了吧,压力释放不出来,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气孔堵塞了吧,压力释放不出来,就炸了

可以肯定,不是排气孔堵了。
打开后,也看得明明白白。

中午蒸的馒头,12点的时候,他没法拿出来吃,端着锅跑了两处小修理店,周折往返,回头找到我,让我再碰碰运气,那时已是下午 16 时许。

就算是排气孔堵了,到我摸它时,几个钟头过去,锅早已凉透了,锅内怎么还会有压力呢?

我在顶楼的叙述中已说明,当时锅的表现是:
“锅盖能旋转至开盖位,手已经能感觉到松旷,但锅盖与锅体无法分离。”
都已经松旷了,只是仍然卡着,分不开。
因为那个“开盖位”,并不是真正的 开盖位。
限位卡,被人为挪动了。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关注。

但从几位的回帖看,我意识到叙述可能不够详细。

图中,白(红)箭头所指之处,白色涂抹了的部分,是那个环。

蓝箭头,指的是限位处。

网友:
这样就明白了。我那个外壳是铁的电压力锅。不卡住,压力肯定不够,锅盖早就自己向上冲开了,但压力不大。一般是有卡扣。卡紧了,才会不动,才有压力吧。

楼主:
再补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