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U盘装系统

楼主(2022-03-10):
电脑开机显示这样,懂的人看了说是系统坏了,得重装系统。

于是网上选了一家,给店家看了图片,店家也说系统坏了,得重装,建议买最好的,价格25元,下单买了。

昨天到货,插入电脑,按说明书操作,开机就连续分别按F12、F11、F10、F9、F8、ESC键打开引导菜单,注意是一次启动只能连续按一个键,不是就重启换一个键,试到能打开引导菜单,结果怎么都没有引导菜单出现。

连系店家,店家指导我进入BOOT,说选定U盘,截图给店家,说看不到U盘。

是U盘坏了?将U盘插入正常电脑,能读盘,打开U盘里面有文件,又插入待装电脑,试了F1-F12、ESC,还是没有引导菜单出来,与店家说,店家说U盘不稳定,退货吧,于是退货,有运费险,系统显示可赔10元,实际运费是12元。

懂的人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最下面那个图片里面,有个选项是带有 BBS,在那里点开,看有没有u盘可以选择。你这个估计是引导出错,可以修复一下MBR试试看。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我的电脑开机按f9进入引导菜单,可以在找到u盘。选择进入可以安装。
也可以到boot菜单下,选tion#1选项,回车,选择u盘。
如果没有,要进入advanced菜单的选项中选择。
关键一点是,u盘要大品牌usb2.0的,比如xx顿,x迪,,,。还要安装pe启动系统,比如白菜,老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开机按f9进入引导菜单,可以在找到u盘。选择进入可以安装。
也可以到boot菜单下,选tion#1选项, ...

我对电脑系统是小白,这是第一次装系统,就碰到个下马威,不明白正常电脑上能打开,店家就说是U盘不稳定。

网友:
一个是U盘内的PE版本低了,还一个可能是主板设置出问题了,建议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C:
如果电脑比较老的话,那就是兼容问题。

网友:
自己买个U盘制作个即可,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脑比较老的话,那就是兼容问题。

电脑是淘宝两年前买的组装机,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最下面那个图片里面,有个选项是带有 BBS,在那里点开,看有没有u盘可以选择。你这个估计是引导出错,可 ...

已经退货了。

网友D:
找个8G的U盘,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搜深度U盘系统”。我都是找个TF卡现用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8G的U盘,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搜深度U盘系统”。我都是找个TF卡现用现做。

哦,我试试看。

网友E:
你现在电脑显示的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有把u盘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电脑显示的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有把u盘选出来

就是啊!U盘在正常电脑上可以打开,但这台电脑上怎么都出不来引导菜单,而且Boot上看不到U盘,电脑USB插口前面后面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