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ax 31.能用3ax22三极管代替吗?

楼主(2022-03-10):
求助各位朋友。三ax31三极管。能用3ax22。三极管代替吗。做推挽

网友A:
直接上90XX做对管。老3AX既贵又性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

非常感谢。

网友C:
6V收音机用的推挽晶体管,3AX基本都可以,如果是9V电压,必须用3AX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90XX做对管。老3AX既贵又性能差

90XX做对管,OCL电路无问题,已有成熟电路,用于变压器推挽功放,直流偏置需要采用二极管偏置,合理性有一些争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收音机用的推挽晶体管,3AX基本都可以,如果是9V电压,必须用3AX81

不能一概而论,后期生产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设计的负载阻抗低输出功率大,导致电源负载电流大,3V/4.5V的机子大多采用了3AX81,有些电路图标的3AX31实际用的3AX81,采用3AX31的普遍大功率输出时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