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AX7灯丝电阻问题

楼主(2022-03-10):
手头上有两只12AX7用万用表测量4-5-8脚阻值,一只4-5是19.7欧、4-8是9.7欧、5-8是10欧,另外一只4-5是10.5欧、4-8是5.4欧、5-8是5.4欧。
为什么阻值不一样?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 4-5-9三个脚吧?

网友:
看看这个,,,,,,,

12AX7-(6681).pdf

网友:
冷态电阻 就是差距比较大。
楼上几位老师也说了,先把管脚数对了

网友:
灯丝引脚为4#--9#--5# 。串联时12.6V  0.15A       并联时6.3v   0.3A     也就是灯丝再热态时4#--9#的阻值为42欧姆,9#--5#的阻值为42欧姆。由于电子管在生产时的材料差异,不同厂家的制作工艺,不同产品批次等因素影响,会使灯丝电阻有差异。

网友:
我寻思,这再差异,也不能差一倍吧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管子灯丝冷态电阻差异较大,楼主测试电阻较低的一个管可能是所谓快闪灯丝:
我刚才用USA的12AX7实测了一下,供楼主参考:4、5脚电阻18.42,4、9脚电阻9.29,5、9间电阻9.38;
另外找来两个俄罗斯的12AX7:
一、4、5脚电阻38.0,4、9脚电阻19.0,5、9脚间电阻19.1;
二、4、5脚电阻37.70,4、9脚电阻19.0,5、9叫间电阻19.0;
还有一个美国短屏12AX7:
4、5脚电阻11.92,4、9脚电阻6.11,5、9脚间电阻6.06;
北京6N4:4、5脚电阻10.28,4、9脚电阻5.23,5、9脚间电阻5.23
测试用的电子管(按上面顺序排列),(前三个管都是从正常使用的功放上拔下来的,均为冷态)测试数据就不发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4-5-9三个脚吧?

敲错数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管子灯丝冷态电阻差异较大,楼主测试电阻较低的一个管可能是所谓快闪灯丝:
我刚才用USA的12AX7 ...

这两只都是在某宝买的,贴的还有配对的标签。就是一只用了一段时间插拔次数多了手摸的多了上面的字都不太显了。
都是冷态测量的

网友:
加电测测电流,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管子灯丝冷态电阻差异较大,楼主测试电阻较低的一个管可能是所谓快闪灯丝:
我刚才用USA的12AX7 ...

白版主说的有道理,而且有实测数据为佐证。
事实上,电子管手册里大概没有  灯丝冷态电阻 这一参数,只有灯丝额定电压、电流(或范围)。何况同一品牌、同一时期产品,因使用时间长短不同,冷态电阻 也多有区别。贴主自个不妨测测看。

网友:
准备入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