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低音炮

楼主(2022-03-10):
想制作一个低音炮音箱,家里已经有了十寸喇叭的低音炮。感觉重低音还是不太理想;一般来说,喇叭尺寸越大,低音越下沉。我想采用15寸或者18寸大喇叭制作,网上查了下:发现15寸以上的喇叭几乎全是采用布边结构的,很少有橡皮边或者泡沫边的。如果采用布边的15寸或者18寸制作低音炮是否可行?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A:
羡慕楼主,可以玩十几吋的喇叭,我这里就不行了,3吋半的喇叭,音量开到一小半(再小就听不清了),邻居还 ...

3.5寸我做过,发不出理想的低音。现在在使用的是十寸的低音炮,声音开大了,有效果,但是开小一点就出不来低音,我想:15寸以上的喇叭灵敏度很高,90几分贝以上,如果声音开小( 能下潜的话) 也能出低音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2022-03-10):
制作可行,但达得到还是达不到你要的效果这还需要补充更多信息。布边是不是以前那种用丝绢,辅以固化后能保持高强度的桐油浸渍处理过的材料?以前见过很大的折环布边的6.5寸喇叭,冲程较长,无障板时的小功率低音效果都感觉不错,但后来橡皮边、泡沫聚丙烯塑胶边和大功率音响一统天下,(低于12的小口径低音单元)这种折环反而少见了。你用虚拟声卡里的信号源,输入你需要的发声频率,看一下你原有这套系统是否能正常发声,比如我的6.5寸,输20Hz时都能发声(甚至10Hz也能,只是失真越来越大,不是真正意义上纯10或20Hz声波,而且响度在38Hz以下有明显跌落,但不至于听不到),如果想要求各个频段失真小,那最好是扬声器上就进行四分频甚至更多不同频段单元的搭配,让每个单元在它最适合发声的频率范围内工作。

网友B:
家里用根本不用15寸的喇叭,隔壁不得和你玩命啊,小口径也可以放出低频,只是声压的大小,低音出不来是箱体设计问题

网友:
可行的,扬声器参数15寸普遍能到35Hz,18寸的话差不多,没有提升了
但总体来说泡棉的扬声器更好,因为长冲程
详见杰士的15寸低音炮,可以到18hz

网友:
建议购买大品牌成品炮,自己制做限于成本与匹配很难出好效果,用来看电影还行,但用来听音乐的匹配很难处理好,自己做建议你找主音箱同品牌系列的大口径单元做左右声道各一个低音箱,然后用电子分频的方式增加一部功放进行驱动

网友:
如果再加一个估计不好搞,两个独立的低音炮调不好会相互抵消低音,搞个好的有源低音炮就可以了, 威力登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根本不用15寸的喇叭,隔壁不得和你玩命啊,小口径也可以放出低频,只是声压的大小,低音出不来是 ...

小口径的调得好,低音也是很容易出来的,但失真相对大,另外有些小口径喇叭还要兼顾人声,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能下潜的低音频率范围的声波极容易和一般居民房间空间产生谐振,好像叫驻波,累积的能量能超过一定程度就真如你所言,反而有震塌房屋之感,还容易让耳朵疲劳

不过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拆屋的气势,这么看楼主他的个性追求如何了

既要较强的低音震撼感,又不要伤耳的大声压重低音么,还是要上大喇叭和窄分频
如果空间金贵,那还是去外面大型空间的厅堂偶尔去听听重低音吧

至于大口径的低音箱,较小音量时低音的失真小得多,听起来较为舒服一些,波长超长,对小空间的穿透力强,呆在音响室外面,甚至隔几堵墙都能听到稳正的低音,如果4分频合理,频响很容易实现平坦不过冲,听感肯定远好于普遍书架式箱,当然大口径喇叭也有一些别的问题,一是,音源中本身超低频率的电信号本来就不多见,弄不好就成占地方的摆设,二是占空间

网友(2022-04-12):
我在地下室玩低音炮,,8寸的,三楼都能找下来,15寸除非在迪厅,家里用太大,广场用太笨重。

网友:
低音炮是专用喇叭,它的橡皮边硬的多。

网友:
淘宝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A:
羡慕楼主,可以玩十几吋的喇叭,我这里就不行了,3吋半的喇叭,音量开到一小半(再小就听不清了),邻居还是找上门,并扬言要报警。碰上这种听力超常的邻居只能自认倒霉。电影里说印第安人的听力就超常,能听到几十公里处的马蹄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寸我做过,发不出理想的低音。现在在使用的是十寸的低音炮,声音开大了,有效果,但是开小一点就出不 ...

建议可用大点的布边也可以,我看了你对目前十寸低音炮的陈述,发现应是以下问题;

   可能您的低音炮电子分频去不除100周以上频率,低音炮就很烦人很难听。

二 低音炮设计者为了用小的音箱也可延到较低音,选用了极重的纸盘和很硬的橡皮边,这是业界

普遍的造法.这种造法使得炮要么没有低音,要是响了,被几层楼的邻居讨厌,即使他们有很好的修养,不来骂亍.

现首先你要用最大的喇叭接原炮的分频电路,看能否出人声,修改大电路电容容量,直至不再出人声,那分频点

基本就会在100-125周了.   再;  给最大喇叭造个标准倒相箱,倒相管可用商业立方运输柜扎塑带那个卷纸芯,

约莫都会到百周以下补偿凸峰,如觉得声音的确太低太沉,才小心一寸二寸地裁短,裁坏了可免费向运输打包工人

索取,这些纸筒天天丢掉几个,毫不值钱不但,还出奇的结实坚固,正正合倒相管要求。

由于您对低音炮的要求,正是严肃音响爱好者的最尚承的品味;如果声音开小( 能下潜的话) 也能出低音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布边喇叭的短行程,对您的要求不受影响.您就购大口径/小功率的喇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