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上这个是什么规格的指示灯

楼主(2022-03-10):
请问这个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上面的指示灯泡规格是6.3V 0.15A吗?

在请问《收音式电子管特性》一书中·的40号,47号指示灯的规格是什么?谢谢!

网友:
5.5V电压,用6.3的可以。

网友A:
以前有一种指示灯泡,型号就是 6-8V 指示灯泡
专门给串丝收音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种指示灯泡,型号就是 6-8V 指示灯泡
专门给串丝收音机用的

船长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