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二级管坏了看不清楚是几伏电压管(玻璃小管型)

楼主(2022-03-11):
我有2台同型号的音响主机,有一台稳压二管稳压二级管坏了(玻璃小管型)看不清楚是几伏电压管,我想到用表测另一台好的同电路位子的稳压二级两脚电压为正常电压为标准,再去买件换上,是否可行,老师们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完全可以测量另一台稳压管的电压。

楼主:
我用手机拍摄拆下来的玻璃稳压管有字的面,把焦距放大到最大拍一张转动管子的面拍了7张,再查看放大图片分别看到了1 3  c  这是啥,不会是13v的电压吧,我测的好的一台同原件的稳压管脚,有+12.98V。才放心到某宝下单,等件安装。

楼主:
换上后正常开机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