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们求帮忙解析下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2-03-11):
      大家好 我是电池玩家 手里有几十上百节5号与1号镍氢镍镉电池 以前用的品胜5号快充给1号镍镉充电挺好用 最近坏了 以前感觉品胜的小灵充也挺好 现在想买停产了 于是新买了一款杂牌子的便宜充电器与小灵充性能类似的充电器 我很喜欢它的外部特性 电池没电时 大概200多到300mA充电 当充一半左右 端电压达到1.4V时跳灯变100到200mA的涓流充电 由于以前用过好多牌子的500到1000多mA的快充 导致电池寿命严重缩短 所以现在改用中小电流的充电器了 这是5号7号电池的充电器 我把线引出来给1号4500mAh镍镉电池充电有点慢 要24到30小时才能充满。。于是我把充电器打开研究了一番 画出草图  图中电阻为4个24欧贴片电阻并联(实际6欧)正电源是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接入点 积极与集电极之间的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 正表笔接发射极为0.5V导通 反测1.2V多导通 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的输入与输出端我可能省略了电阻没有画 图中电池为需要充电的充电电池
     老铁们帮忙解答下几个我不懂的问题 一 图中电阻为6欧 我并了一个10欧电阻 把它变成了4.几欧 实测充电电流 没电的电池比原来大了几十到100mA 涓流大了50mA左右 改变这个电阻都会带来哪些影响?二 我判断 涓流时 是否放大电路不工作 电源来的电 只流过发射极与集电极那个二极管到电池 进行涓流充电?没电的电压低的电池才会启动放大电路?三 我不太懂运算放大器 电池快充满电时 端电压升高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电压升高 那输出端会怎样变化?输出端又会给积极一个什么样的输出 使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变成怎样的状态才进入涓流的?四 请问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在此电路中都有哪些作用? 五 最好可以全面的帮忙解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A:
运放输出电压(如1脚)逐渐变高,与正电源的压差小于发光管的导通电压时,发光管就熄灭了,同样这个压差小于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导通压差+(SS54的压差)时,三极管截止。

当电池电压(也就是运放的正输入3脚)小于2.8Xv(基准电压)(也就是运放的负输入2脚)时,运放输出低电压,发光管发光,三极管导通。当电压大于2.8V,运放输出变高,发光管熄灭,三极管截止。

至于运放工作过程,不是瞬间变化,是慢慢变化的。三极管从饱和到截止,也是慢慢变化的。可以这样理解,把三极管理解成一个电压控制的可变电阻。

我说的是我的理解,有可能有误。

网友A:
运放部分,我也误以为发管接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羡慕羡慕 我昨天说的不是基准部分有出入 一会儿 下面说。。你好厉害啊 你是搭接电路试验的 ...

看431的等效图就好理解,内部运放负输入接2.5V(有离散)基准电压,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R端也为2.5V(高阻输入),所以外面接的电阻的比例就是分压比例。上面的R43是限流电阻(略微改变肯定不会影响K端电压的,否则,怎么当基准用),电阻最大时要保证电流大于1mA,一般几个mA 就可以,电流也不要太大。

看了板子,是2个电池串联充电的,所以是2.8v而不是1.4V,

网友:
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B:
通过二极管和电阻限流充电,涓流时两个二极管工作,减压限流。
电压比较器检测到截止电压关断三极管,实现涓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二极管和电阻限流充电,涓流时两个二极管工作,减压限流。
电压比较器检测到截止电压关断三极管,实现 ...

万分感谢!新发现 运算放大器的负输入脚空着 还能否构成电压比较器呢?测得大电流充电到涓流充电 不是直接变的 而是随电池电压升高电流减小 最后停在涓流的 这个运算放大器是反向比较器不?电流在变小的过程中 这个运算放大器给三极管提供功率还是只提供控制信号?或者说在三极管截止之前 这个运算放大器起到哪些作用呢?还是说需要测得哪些数据才能得出结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
1.我不太懂运算放大器。先去了解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基础知识。
2.不知道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变成 ...

万分感谢!简单了解了一下运算放大器 心里感觉更有数了 我主要是对整体电路缺乏经验 运放的比较那块也马马虎虎 现在有了新发现与新问题。。昨天查了集成电路型号发现是个运算放大器 现在初步研究了一下 在根据昨天查看电路时的已知条件 还是搞不太懂这个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的工作原理 它的负输入脚空着 没有被使用 是否它就没有起到比较作用?然后不知道这个运放是否只起到电压放大作用或是什么?三极管这块儿 内部原理也研究得马马虎虎 以前研究过电子管 在阴极和阳极之间插一个控制极栅极 但晶体管这玩意如NPN 导电特性相当于俩阴极中间控制极为阳极就不懂了。。。外部特性的话 都差不多 控制极控制输出极来输出更大电流或电压 达到放大效果 但都不是无限的 控制极输入太小就截止 输入太大就饱和 是这么回事吧?再结合充电器外部特性 我测得 从电池没电 到充满 电流不是直接变涓流 是随着电池端电压变高 电流变小 最后停再涓流那个电流 是否说明三极管工作再放大与截止之间?然后就是我对整体电路的经验比较少 接触的电路也少 所以弄不太清楚这个运算放大器与三极管各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还有就是测得的已知条件也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A:
运放啥型号?负输入不能空吧!最好画出完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啥型号?负输入不能空吧!最好画出完整的图,

      集成电路上写着324 324前面没字母 后面也没有  下排还有一串7  8位的数和字母 我查到LM324和这个电路的接法很吻合 所以我估计是LM324 四路运放控制4个三极管给4路电池充电
      非常感谢提醒 我仔细又查看了一下电路板 单层板 集成电路四边边上数第二个是负输入脚 如果负输入没空着 那就是在集成电路下面走的线了 然后板背面唯一一个像塑封三极管外形的件 查了型号是CJ TL431 011电压源集成电路 之前被我忽视了 哈哈哈。。。。。
      然后根据猜想 重新画了下包括猜想的电路 似乎成立 图中虚线部分是根据猜想画的 感觉又有了许多新发现 哈哈哈 看样子是个电压比较器了。。。

草图2

草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啥型号?负输入不能空吧!最好画出完整的图,

     顺便求推荐   如果上面的图成立 我试验减小了集电极的电阻 得到更大的涓流充电电流 与三极管工作时的充电电流 但更大的电流导致电池正极电压也比原来高 就会出现更早的转入涓流状态 我希望使三极管停止工作的电压更高些(也就是使电池充得更快更满些 晚些再变成涓流)求推荐 容不容易改?希望提高0.02到0.05V再进入涓流 改输出到基极的偏流电阻还是从正输入那边研究比较好?负输入那边是不是轻易不要改动? 改变哪个电阻最容易实现呢?

网友D:
居然还有电池玩家,我不知道楼主要准备这么多电池干什么,用在什么设备上,这种常规电压只有1.2v的电池已经很落后了,两颗加起来也只有2.4v。这个电压对于大部分电器来说已经接近电压不足的状态了,也就是说这电池还有一半的电能还没用完,你的设备就嫌弃它电压太低就不能用了!14500锂电池知道吗,一颗电池顶你这两个,你只要花一半的时间冲一颗电池就可以满足需要,还能顺便研究更高效更快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电池玩家,我不知道楼主要准备这么多电池干什么,用在什么设备上,这种常规电压只有1.2v的电池已经 ...

      准备这么多电池 主要是备着 现在电池不好买 商店除了干电池就是一些根本没法用的劣质充电电池 现在这年代 到商店买包电阻都不好买。。我也是玩了10多年电池才发现几个容量不虚标 循环数也可以 性价比也不错的电池 所以备了些 平时就是10到20节经常用的 你的看法我不太认同 1.2V大部分电器还是没问题的 如 无线鼠标 一节5号或7号的 我实测停止工作电压是0.8V 各种遥控器(如电视空调机顶盒等等)单节电压1V左右停止工作 等等等等。。目前发现电压低不好用的 只有几个两节5号的数字万用表 总电压低于2.7V背光严重变暗 不能把电池使用到没电 还有就是我最主要的耗电设备是。。。用4节1号镍镉来点老式灯泡手电改的LED灯 方便移动 如挂墙上 绳子上 耗电500mA 一副1号镍镉电池可以连续用10小时左右 亮度一般 平时够用 用220V LED灯泡上拆下来的蒙子装到手电头前面使光很均匀 偶尔干活不够用还可以直接把手电头换上我另外一个改的耗电1.3A的LED头 就相当亮了
      我认为目前四大类电池各有优势(镍氢 镍镉 锂电 铅酸)也都各有致命缺点 锂电是不错 但也有缺点 储电量和镍氢差不多 5号为例 镍氢1.2V2400mAh 5号锂电电压高3倍左右 容量低了三倍左右 只有800mAh了  和镍镉比较 锂电旧了 内阻变高 容量下降严重 循环数也未必循环得过镍镉 我最欣赏镍镉的就是旧了容量下降不算严重 内阻几乎不变高 很旧了也能凑合用 最后旧到充满电存放5天左右就自放光了时 充满马上用 容量还有一半多的样子 内阻也几乎没变高 锂电与镍氢旧了很难凑合用(镍氢虽然容量下降的很少或几乎没下降)内阻变得太高 别说智能充电器了 人为都不容易判断什么电压时候是充满了 镍氢能充到1.5V多电流还不大 锂电恒压4.2V充电几乎没电流 高于4.2V充还怕直接充坏。。。 当然了 我对锂电研究的并不多 以上只是根据我所接触过的电池 给我的印象 然后感谢下你的建议 锂电确实是种性能很不错的电池 之所以我还没玩到锂电 是因为手头没有好的锂电 另外也需要根据用电器来选择使用电池的种类 如 两节5号电池的小灯泡手电 灯泡电压一般是2.2V或2.4V 干电池内阻高 镍氢镍镉内阻虽然低 电压也低 灯泡两端也就2V出头 用一节锂电恐怕就要烧了 灯泡两端肯定要3V出头 剃须刀之类的两节5号的用一节锂电 应该会好些 转得快了 超点功率不至于烧 遥控器之类的 差别就不大了 耗电很少 电压高点低点毫无影响 然后锂电的充电电路好像比较简单 恒压就行了 然后注意没电时的充电电流 太大还需要限流 没接触过高级的锂电充电器 所以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高级花样

网友:
运放画的不像样子了,给你一个样子看看

网友:
TL431的外形与晶体管类似,其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如图所示。包括2.5V的参考电压、运算放大器及晶体管。

网友A:
431出2.5v基准电压,电阻分压后得到1.4V基准电压给运放。运放开环当比较器用,高于1.4v输出高电平,点亮发光管,同时关断三极管,停充。低于1.4v时,运放输出低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充电。

补充内容 (2022-3-14 11:44):
非常抱歉,分析错误,无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出2.5v基准电压,电阻分压后得到1.4V基准电压给运放。运放开环当比较器用,高于1.4v输出高电平,点亮发 ...

      哈哈哈 非常感谢帮忙解答 很少画图。。见谅哈~我把原理研究得马马虎虎。。到了电路中 更两眼一黑了。。。然后就是我昨天图画得比较仓促 数据不够详细 昨天偷懒了 没画发光管 导致你上面解答的发光管那块儿有点出入 于是今天又补了一下功课 请你再帮忙解答下啦 电阻值能确定的我标注了 不能确定的直接写的贴片元件上的数字 以前都是色环电阻和红袍绿袍电阻直接标阻值或色环表示 这种数字的贴片电阻我还真不太会看 然后就是 这个是大电流充电时点亮红发光管 这个发光管是三根引线的 一个发光管就能发红或绿光 然后充电中途快进入涓流还没进入涓流时 红绿同时发光 随着充电越来越满 红的渐渐变暗最后进入涓流红的就完全熄灭了 充电器接通电源直接就点亮绿的(有没有电池 插上220V电源绿的都亮) 然后涓流时也是绿的亮 然后就是我想问下 比较器只能输出高或低电平嘛?图中发光管是红发光管 绿的又省略了。。好像直接通过电阻并在电源上没有画上 红发光管是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 渐渐到涓流时熄灭的 这个发光管的电流是三极管基极还是比较器提供的电流呢?现在感觉哪里没弄对。。这个运放集成电路上面只写了324 如果按照LM324的管脚 每边数第二个是负输入 而根据电路图却是正输入电压低时 发光管被点亮 电路提供大电流充电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324与LM324管脚不一样?所以正负输入搞反了?然后就是随着电池电压增加 电流是慢慢减小的 比较器有没有控制三极管输出大小的功能呢?详细数据图的功课已做完 如缺少条件请指出 求帮忙解析

草图3

草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出2.5v基准电压,电阻分压后得到1.4V基准电压给运放。运放开环当比较器用,高于1.4v输出高电平,点亮发 ...

    刚刚查看板子发现个问题。。发光管极性被我画反了。。中心抽头居然是正极 图中发光管接地端画错了 是接到电源正极 不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查看板子发现个问题。。发光管极性被我画反了。。中心抽头居然是正极 图中发光管接地端画错了 是 ...

基准部分,和我认为的有出入。我以为是1.4v,按电路分析是2.8,请楼主实际测试一下是多少?

网友A:
把板子正反面完整高清拍一下。感觉哪里不对!

楼主多大年纪了?半夜4点还没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部分,和我认为的有出入。我以为是1.4v,按电路分析是2.8,请楼主实际测试一下是多少?

       高手啊 羡慕羡慕 我昨天说的不是基准部分有出入 一会儿 下面说。。你好厉害啊 你是搭接电路试验的 还是算出来的啊 你图中2.84的地方确实是2.84 嘿嘿 我买了好几个这个充电器 拆开了两个测的 都2.84左右
      感谢下帮忙画出了更直观的电路图 然后想问下 2.5V端是什么决定的啊 只要管子能工作 在工作范围 这端就是2.5V嘛?还有 我试验改变R43 470欧电阻发现对2.84V端影响很小。。然后我就把R极和阴极中间的100欧电阻断开换成1.5K 加一起R极到阴极有4.5K(也就是把3.1K变4.5K了) 在测2.84V端 就能提高到3.01V左右了 这个根据原理得知想改变2.84端的电压 R极到阴阳两极那俩电阻都得变 求解析下 这俩电阻的比例怎么确定啊 然后怎么设计它俩的范围?谢谢高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也回个帖,看到你已经回复了。

即然楼主去查过324的资料,应该完全知道运放是怎样画的。非得搞得 ...

       画图水平有限~见谅啦 画毁好几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部分,我也误以为发管接地了。

       我感觉有点出入的地方是 这个324 2脚和3脚哪个是正哪个是负输入没搞明白。。你昨天说的高电平时 不是点亮发光管啊 3脚高电平时 变暗或熄灭发光管 三级管那块儿我就不太明白了 也不知道 324有没有反向功能 如果3脚是正输入 高电平时 能否办到熄灭发光管 使三极管截止的功能 然后根据充电器外部特性 电池端电压逐渐变高时 发光管逐渐变暗 充电电流也逐渐变小 求解析 2和3脚有没有搞反 然后1脚是如何控制三极管工作成什么样的状态?三极管是否中途也会工作在放大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正反面完整高清拍一下。感觉哪里不对!

楼主多大年纪了?半夜4点还没睡?

      上边已经问你哪里不太对啦~谢谢帮忙解析
      我16(假的 )最近半夜搞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431的等效图就好理解,内部运放负输入接2.5V(有离散)基准电压,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R端也为2.5V( ...

      明白了 讲得很详细 非常感谢高手帮忙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电压(如1脚)逐渐变高,与正电源的压差小于发光管的导通电压时,发光管就熄灭了,同样这个压差小 ...

啊!!哈哈哈 谢谢高手帮忙讲解 我玩了这么多年发光管 居然没想到使发光管负极接近正极电压来减小电流到熄灭这个原理。。。三极管也懂啦 和发光管原理一样
      这回懂啦 这个电路奇怪之处就是这几处与正电源衡量压差 之前我总想着对地衡量压差 在加上不懂运放 咋想咋不对 咋想咋离谱。。。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电压比较器与运放的区别 不知简单的电压比较器还是所有的电压比较器 都只能输出高或低电平 还是说这种可以区间控制电压变化是运放特有功能?
      高手讲解特别到位!江湖最高礼仪 抱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现在我可以把线从电路板引出来接1号电池盒给1号电池充电啦 并且根据测量引线与电池盒的压降还有电池特性 重新设计一下两种电流与跳闸电压啦

      然后重点是非常特别很感谢 高手给我提供的技术与支持~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我的充电器即将诞生~嘿嘿 高兴中。。。。。

网友A:
我一直想说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咋滴,电池串联充电不合理,2个电池剩余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个过充、、、

版主怎么把你的仿真图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说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咋滴,电池串联充电不合理,2个电池剩余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个 ...

      什么仿真图啊?自带的电路图嘛?10多年前20来年以前就算买电视机都不带电路图啦。。。充电器就更不带图啦
      还行吧 这个充电器就是个不到40块的玩意 我主要看中它一开始可以大点电流 后期又可以不用管了也没事 这么个比较低级的智能电路 至于串联充电嘛 确实不太好 不过我觉得也不影响用 无论镍氢镍镉电池 厂家号称没有记忆效应 实际还是有的 总是还有许多电量就充 几十循环以后就明显了 所以我都是把电用光或放光在充 另外就算中途两节剩余电量不一样就充 也没什么问题 到涓流时只有100多mA充电电流 电池不会发热 过充也几乎没什么损害 电池内阻就不用考虑喽 串联充电 两节电池电流一样 内阻高的电池虽然多分压 但多分得的电能被内阻消耗 两节电池始终充进一样的容量 当然 能单节控制是最好的 串联这种也能凑合用 想改成单节的也容易 但还是要浪费一节电池的电能被白白消耗 充电器负极与电池负极之间加一个 HER308 二极管 二极管压降正好1.3V左右(我记得手册中是1.5V或更高的导通电压 实测的是1.3V左右)就可以减少一节电池 每组只充一节电池喽 我厉害不~~嘿嘿
      对充电器的要求不能太高。。放眼望去 会发现没有一个好的充电器 智能充电器我也用了一圈 全把我电池寿命减少了一大半。。。最早的SONY 型号忘了 两节AA 1050mA 4节525 然后还有 慧眼 等等 最离谱的是松下CC55C 当时买回来试验时 开始电池没发热 一个没看住 把自家的eneloop(中等偏新的电池)给充放气了。。。在晚一小会儿发现恐怕就爆炸了。。。所以不想再研究与用智能快充了。。。一个个的都很恶心 用智能快充 镍氢电池只有不到100循环的寿命 而且多说用三五十循环就拒充了。。现在电流相对比较大 对电池比较好的就是CS2A了  电池几乎不会发热 寿命也大大延长 感觉电池能有三五百循环的寿命 但是感觉充的不是特满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所有充电器都需要注意 靠近充电器电源的位置不要放电池 以CS2A为例 充电时 上面那节电池散热不好 然后开关电源充电时也会发热 充电时 无论电池自身发热还是外部传递的热量 都会改变电池当时的特性 导致温升 使电池热失控 越来越热 这样电池的寿命就大大受损 还有感觉松下的CC51充旧镍氢也不错 200mA定时充 和本帖研究电路那款充电器比起来各有所长 本帖研究电路那款充电器 充新电池比较准确 200多接近300mA充80%以上才会变100mA涓流 但充旧电池 内阻高 端电压高 充30%甚至刚放上就涓流了 这样来看51会快些 所以研究了一圈 真没一个好的充电器 有些还是有一定的优点 根据电池特性或新旧选择着用吧
      高手你都在玩什么好东东呢?高手这回可是帮了我大忙 如有电池方面的问题 可以切磋下 也可以传授点我研究出的镍氢镍镉电池外部特性技术~在电池领域我也是高手呢 嘿嘿 我的隐藏数据是。。。不只保有几十上百节镍氢镍镉电池 我已经用坏的 包括试验 边试验边用坏的 也超过上百节以上了 所以呢 我是天才~我是电池大师~哈哈哈 如有其他方面的好玩的东东也可以一块儿交流着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说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咋滴,电池串联充电不合理,2个电池剩余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个 ...

    上面第一段好像回错话了 我貌似是楼主。。。没来论坛玩几回 把论坛术语搞错了。。。

网友:
昨天,版主发言,贴出他画的电脑仿真图,并分析了电路。不知原因,他撤了内容,我31楼是回复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说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咋滴,电池串联充电不合理,2个电池剩余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个 ...

昨天那个图画的匆忙,没对照板子仔细核对。本以为能休息半天,临时又被叫出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仿真图啊?自带的电路图嘛?10多年前20来年以前就算买电视机都不带电路图啦。。。充电器就更不 ...

昨日画着玩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核对,贴上来您看看吧。

您一直没说电源电压,VCC设了个5V。

1、充电阶段,充电电流250mA以上:

2、接近充电截止点,充电电流下降到170mA左右:

3、“涓流”阶段,充电电流100mA左右:

这是个简易的充电电路,只是简单的电阻限流,不具备恒流功能,充电期间电流逐渐降低。
涓流阶段是靠稍微降低充电电压来减小电流的,不是很可靠。
这个电路不能彻底关断,需要人工值守,否则长时间充电电池会过充。

对照板子看了看,没见到向电源提供反馈的布线,电源可能是个“呆子”。您测一下电源电压,如果高于电池充电截至电压+两只二极管压降,电池就有过充风险,使用时及时断电,即指示灯变色后续充时间不要过久。
电源部分,两只IC啥型号?

网友:
下面那个8脚好像是MOS管,当普通整流管用的。初次级没有啥连接。

网友A:
楼主,镍氢和镍镉充电特性完全不同,不要混用充电器。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最好放电后充电,充满时有温度和电压变化,常用作充满判断条件。我都没买到啥好的电池,全是些垃圾电池,现在基本用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日画着玩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核对,贴上来您看看吧。

您一直没说电源电压,VCC设了个5V。

      版主大哥玩得好高级 同时也非常感谢版主大哥帮忙研究与提供技术和支持!
      一直感觉电源电压在这个电路中不是太重要 所以就一直没测过 感觉电源电压4V 5V或是6V对整个电路影响很小 所以一直没引起我的重视 刚打开一个测了一下 空载电源电压4.65V 之前我记得刚买回来时测过另一台 4路电池位都空载 测的电池端空载电压也是4.65V(也不确定是否记错了。。) 今天这台电池端空载时4.5V  电流这块儿我就测得不准了 数字表 mA档内阻太高直接改变电路状态。。。10A档也有一定内阻 测得结果也肯定多少低于实际 如果测6欧电阻端电压算电流 实际操作难度较大。。。版主大哥提供的电流参考点非常好 电路工作中变化状态与电流的关系以及电源部分的研究与讲解非常详细与到位 学习了
      然后顺便结合电池说说我的观点 电路不能彻底关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高容量镍氢电池 2000mAh以上的电池 充电末期只有100mA电流 理论上 电流越小充得越满 而且镍氢镍镉铅酸电池是允许以0.05C以下(有的手册说0.04C 没差多少。。)的电流长期进行涓流浮充电的 这一般不会算做过充电 理论上也不会对电池有损伤 如果是1000mAh以下的镍镉电池 就得考虑充电10到15小时后进行断电了
      哈哈哈 版主大哥不愧是电源板块的主人啊 对电源部分超级有兴趣呢 那就。。。感谢分享下学习啦 U1是  QC8585 BF 3 0A278  U2是  QC7707 BB 0A23A 顺便问下U2 678脚焊在一起?这是什么接法?然后还想问下DB1是什么东东 型号 09NY MB 10F 看位置是整流桥 或是高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镍氢和镍镉充电特性完全不同,不要混用充电器。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最好放电后充电,充满时有温度和 ...

      哈哈哈 锂电不错啊 支持下 然后高手对镍电的了解与研究有点不够充分哦 镍氢与镍镉特性有一定差别 但是差别不是特别大呢 高手说的是那种智能快充 依靠 负三角电压下降 与温度来判断是否充满 我认为这很不靠谱 我的试验中 镍氢电池特别容易热失控 热失控以后特性就完全变了 然后温度探头隔着外壳也不灵敏 实际中 往往会充到充电器设计的最大停充容量才停(有的输出3000mAh 有的4000mAh仍没得到其它判停条件后停充)此时电池已经烫得不能拿了。。。镍镉电池就不容易(或不会)热失控 我试过少数智能快充对镍镉进行充电 全程几乎不热 更奇怪的是对镍镉判停准确或提前判停 由于电流太大 对镍镉电池来说已经超过1C以上 能否充满与是否有损伤也无法得出结论。。。
       顺便求高手解析个原理问题 最近我又稍微深入的研究了一下运算放大器 结合上面的电路 与充电器外部特性 得知324肯定不是单纯的电压比较器 它肯定是放大功能和比较器兼具 也就是说324工作在线性区 所以排除开环与正反馈电路 那么此电路一定要有负反馈才能保证输出电压渐变 但在电路图中没有看到负反馈电阻 求解析这个电路负反馈怎么产生 负反馈回路又是哪里?如果此电路不构成负反馈 那324的放大倍数会很大很大 又是怎样保证324可以在线性区输出渐变的呢?遇到疑难问题 谢谢高手帮忙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