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美价廉的收音机 SONY ICF C212

楼主(2022-03-11):
同样是CXA1019/1191/1691芯片,SONY品牌收音机都要比别的牌子贵些,连二手的都比别家贵。不过SONY钟控机二手量大,价格比较合适。钟控机用交流电,妨碍了携带使用。因此改成电池供电就OK了。
该机优点:(1)有合适电池槽,另一种常见的C218型用2032电池做备份,需要另外设计改造;(2)调谐指示装置轻巧,手感好。很多其它牌子收音机调谐阻力很大,废手;(3)收听效果好,声音清脆悦耳。由于用电池供电AM也可以很好的收听。(4)价格便宜,咸鱼一般30-40元,我这台是配件级价格更低。

网友A:
有一个,有个9V电池,停交流电时记忆时钟,使用发现插交流电准,停电时电池记时钟总是慢。

网友B:
轴尖清理了吗,有喀拉声一般就是接地不良,我有两台收音机清理轴尖后杂音消除。

网友C:
我也是喜欢摆弄收音机;

听中波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有个9V电池,停交流电时记忆时钟,使用发现插交流电准,停电时电池记时钟总是慢。

应该是使用交流电频率来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尖清理了吗,有喀拉声一般就是接地不良,我有两台收音机清理轴尖后杂音消除。

用酒精棉球擦过轴尖,整个电容还用95%酒精漂洗了3遍。轴尖不是光亮的铜色,有锈,可能需要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喜欢摆弄收音机;

听中波AM。

我这里插交流电不太能听得好中波,使用有滤波器的插座会减少些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插交流电不太能听得好中波,使用有滤波器的插座会减少些干扰。

都一样,听中波,必须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酒精棉球擦过轴尖,整个电容还用95%酒精漂洗了3遍。轴尖不是光亮的铜色,有锈,可能需要打磨一下。

必须打磨光亮,用指针表测动片与地线电阻为“O“,旋转中表针不得跳动,OK。

楼主:
下回打磨一下。这个干扰是伴随电台信号产生的,没信号没干扰,奇怪了

补充内容 (2022-3-11 16:23):
用着用着杂音越来越小,现在已经没有杂音了。应该就是轴尖氧化接触不良,通过不断旋转氧化层脱落,现在接触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