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黑白显像管的阴极调制与栅极调制的区别

楼主(2022-03-11):
本人想了解黑白显像管的阴极调制与栅极调制的区别都有些什么?请教各位指教。

网友:
     阴极调制与栅极调制要求的视频信号极性正好相反。电视机都是阴极输入,这比从栅极送入信号对动态聚焦有利,而且可以保护显像管,因为同步信号电平比消隐电平高,当同步信号到来时,显像管应该不发亮,所以从从阴极输入视频信号时,就要求信号的极性为同步脉冲向上,才能关掉电子束使屏幕变黑。
     以上不是非常主要的,当然也可以栅极输入视频信号。不管是那种输入,必须注意检波二极管的接法与视频放大器的级数。

楼主:
阴栅之间相差70-100v,也就是说,栅极要比阴极的电压要低70-100v。换句话说:阴极接地,栅极输入视频,栅极要求是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栅之间相差70-100v,也就是说,栅极要比阴极的电压要低70-100v。换句话说:阴极接地,栅极输入视频,栅极 ...

对,这是建立静态直流工作点问题。视频是宽频带交流信号。

网友:
没太注意过,只是看电子管电路看不出有啥特别,但是晶体管区别就稍微有点大了。阴极调制可以加正压,可以采用直流视放,直连阴极,省去耦合电容,增加带宽,当大面积同一亮度时,直流份量平整,不至于黑白不均{好像晶体管黑白机也有这个耦合电容}

彩色管,特别是显示器类,统一为阴极调制,三色栅极管子内部直连,彻底断绝了栅极调制的企图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