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FM高频头电路求助

楼主(2022-03-11):
最近在研究高频头,由于手中有6BL8这个管子,就想利用起来,有这个电路,高频头用的是6BL8 《FM收音机》中的高清图 (6).jpg ,红框1和2 看不懂,1是天线输入线圈,按这个绕应该可以 实用FM收音调谐器  (2).jpg 2是什么线圈看不懂。一半是本振线圈?那另一半是啥?两个线圈是平行放置的么?有没有绕制参数,求教大家,

网友A:
按照你上面的电路图来说,下面是我的一台日本收音头里面那种线圈实体接线图《这个机子用一个6AQ8电子管,灵敏度很高》,从上往下数,初级电路图1-2标志是圈数少的,和实体反过来了,初次级都用大约0.51漆包线间绕在直接8MM空心塑料管上,初级五圈,次级两圈《本震线圈》,绕次级时还穿过初级最上层一下,不是一圈,纸筒里面有高频磁芯,调整磁芯可以移动电台位置。

网友B:
这个图纸中的1o欧电阻带高压,应该接第二栅,因为第二栅要高压,而图纸中1O欧电阻接在第一栅,第一栅不能带高压。请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中的1o欧电阻带高压,应该接第二栅,因为第二栅要高压,而图纸中1O欧电阻接在第一栅,第一栅不能带 ...

是有问题,高人啊!有时候按图索骥很正确,就是不响,图纸出错了。

网友C:
这个图的确有地方画错了,是画这个图的人有意所为,还是大意造成,咱就不说它了。画错的地方,就是3楼老师指出的地方,将楼主画的红圈2里的10欧电阻接到该管的帘栅极即可。再说说两个红圈里的线圈作用。红圈1就是一个天线输入调谐回路。其中,初级是300欧平衡输入的天线线圈,次级是就是该级高放的输入调谐线圈。红圈2是一个集本振、高放输出馈入和混频的组合线圈。其中,右侧线圈就是本振主振线圈,左侧线圈则是高放馈入和本振激励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的确有地方画错了,是画这个图的人有意所为,还是大意造成,咱就不说它了。画错的地方,就是3楼老师 ...

谢谢老师指点  受教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上面的电路图来说,下面是我的一台日本收音头里面那种线圈实体接线图《这个机子用一个6AQ8电子管,灵 ...

谢谢朋友指点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上面的电路图来说,下面是我的一台日本收音头里面那种线圈实体接线图《这个机子用一个6AQ8电子管,灵 ...

老师,顺便请教下方框2里,33K电阻左边有个电感线圈是干啥的?有没有自制参数,MA332是个啥东西?没查到资料,能用什么呢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的确有地方画错了,是画这个图的人有意所为,还是大意造成,咱就不说它了。画错的地方,就是3楼老师 ...

请教老师,业余做这个高频头是不是很有难度?这个高频头我看一般都是成品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顺便请教下方框2里,33K电阻左边有个电感线圈是干啥的?有没有自制参数,MA332是个啥东西?没查到资 ...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制作;MA可以用2ap16或者1N4148试试。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 ... 1ed0000000562347e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