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排线插口如何分解?

楼主(2022-03-11):
请教坛友,这个排线插口如何分解?让排线轻松拔出?如图

楼主:
尼康D80相机线路板,红箭头处掰了一下,塑料脆化了。

网友A:
黑横条往上一拜就能取下排线了。

网友:
白色的往上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横条往上一拜就能取下排线了。

黑横条往上一挑?好像没有着力处,我试试看,谢谢指教!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顺利分解

楼主:
太娇气的线路板,得小心翼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类似这类求助,解决了之后,最好在感谢的同时,顺便说一下最终解决的正确方法。万一碰到类似问题的 ...

这个很好的建议,谢谢 ,就是按照上述二位坛友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C:
两个排线座还是反的,窄的要挑起黑色,宽的要挑起白的

楼主:
尼康D80图像处理板的排线,按图中挑起靠排线的压板,轻轻拔出排线,即可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排线座还是反的,窄的要挑起黑色,宽的要挑起白的

是的,相反的

网友:
这种排线,有些是两边耳朵有个卡子拔出来,再有些是有半边搬起来,仔细看下,有卡子的退卡子,没有卡子的搬半边。

网友:
有的是压条,有的要拨起凸耳,有的就是硬拔,有的是捏着两边卡簧直接拔出,

楼主(2022-04-22):
引用 网友C:
两个排线座还是反的,窄的要挑起黑色,宽的要挑起白的

估计是修理数码单反的师傅

网友:
不是先向外拨一点压条,然后掀起的吗?

网友:
类似排线座不都是压板压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