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屏幕断线,里面是斑马纸,好修吗?

楼主(2022-03-11):
计算器屏幕断线,里面是斑马纸,好修吗?
可以用排线换上吗?会不会焊接难度太高了?

网友:
买一个也不贵,扔了吧,修不上的

网友:
与屏幕衔接是粘上的,怎么焊接?

楼主:
有啥好办法修吗?

网友:
网上有斑马纸和热压工具,但是要练习几次才能成功,我修复了2台电子血压计屏,就是用的热压法

网友:
可以换斑马纸,不过只修一台不划算。

网友:
买一个计算器9块9还包邮,买一套压屏线的,至少30块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