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也整台推挽玩玩6P3P 6N9P

楼主(2022-03-11):
春节前网上淘了几只牛  用上十几年前剩下的底盘  。反正最近没事也学习前辈整台推挽玩玩。一不小心整会叫了。献丑了 大家看看就好  别喷得太狠了! 不说上图

开工

开工

继续

继续

接着继续

接着继续

还是继续

还是继续

完工

完工

网友:
固定偏圧推挽电路,前面的电子管可以用6N8P.不需要改变电路,直接用,调整栅极偏圧就可以。

网友A:
电烤箱加电老虎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厉害,这家伙个头不小,能推多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烤箱加电老虎
有没有电路图

夏天到了 这样可以多出汗  减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家伙个头不小,能推多大喇叭

20多W的输出  手上还有几个FU7  有机会再搞一个玩玩

网友:
大手笔大制作,看的我眼花缭乱的。说说推挽牛。

网友:
是啊,牛的抽头数据很重要。

网友:
推8寸喇叭应该没问题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推12寸飞跃  好听

网友:
      路过~欣赏下楼主作品 小时候就对音响有点小发烧 尤其是电子管功放 初中时在家人带领下 也装过唯一一台功率尚可的和楼主这个类似的机器 功率整得比楼主这个大些 推动及没楼主这个好 稳定性也没楼主这个好 我喜欢音响追求大功率 当时参考关事K6图改的 推动及用6F2比楼主这个少俩管(一个泡)应该是5极管电压放大 三极管屏阴分割倒向 没楼主这个倒向好 高压用的是460V左右 最大输出功率45瓦 对功放管有一定要求。。有的老点的6P3P灯丝还没完全热 里面就打火了 新一些的6P3P就没事 当时听了几年 出现过两三次 中途屏极突然在几秒中之内就很红 关了在重开就好了 所以稳定性存在疑问。。我的那台我记得用的200多V的电视机还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用晶体二极管倍压整流得到的高压 电源变压器带负压绕组 楼主那个小变压器是什么呢?负压变压器还是什么电感?楼主的焊片是自己打的铆钉做的 还是买现成焊片?我当时用的覆铜板用刀刻上许多1CM左右的方格做焊点 还有就是感觉买成品输出变压器有点偷工减料 铁心偏小 线圈数也不太够 所以就导致电感量偏少 对低音有影响
     楼主玩得很发烧啊! 居然用电子二极管整流。。。哈哈哈。。。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太乱了,没有美感。

网友:
楼主还是应该先设计一下元件布局,这样显得有点乱。也不便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