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修了几台烂机。

楼主(2022-03-11):
       这几天,修了凯歌4B18、蝴蝶204、德生R9701、牡丹941这么几台收音机。
       凯歌4B18,原来被人换了一个不知什么的中波振荡线圈,收音机只能收一个唯一的1359千赫的强台。我从配件机上拆下一个中波振荡线圈换上,又换上了新双联(旧的有问题),原音量电位器的开关坏了,换上新的。凭感觉统调后灵敏度较高、音质很好。
       蝴蝶204清洗双联和波段开关后收音正常。
       地摊5元买的德生R9701清洗后换掉了电源开关,收音正常。

      牡丹941声音失真,音量轻,即使把音量开到最大,音量也没有明显的增大,噪音却增大不少,但发现收台数量倒也不少。初步判断应该是低放或功放部分的问题,可能是电容和晶体管的问题。先用新的电解电容逐个并上机上电解电容去试,然后用同样方法并上其他电容,都没有任何效果。找了差不多两个半天都没有找到原因,拨弄功放管像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但看不出有断脚。偶然用螺丝刀碰及一个功放管外壳和接地点,声音马上响亮了起来,仔细检查该三极管的管脚,发现断处在线路板的孔中,三极管管脚套有塑料套管,管脚和套管刚好牢固地插入孔中,起初摇动三极管竟发现不了。
      焊好管脚,再凭感觉稍作高放、输入回路和中频的调整,收音机灵敏度高,音质好。

网友A:
我只看好那台941,三联可变还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好那台941,三联可变还好用吗?

原以为此机三联会有问题,其实该三联还很好,连“咔咔”声也几乎没有。

网友B:
楼主修机,好辛苦!

成就感满满,为你点赞。

照片拍得也不错。

加分点赞。

网友C:
我喜欢凯歌4B18,我也有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机,好辛苦!

成就感满满,为你点赞。

谢谢!以后多向你学习、请教。
你也是江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凯歌4B18,我也有一台。

4B18应该说是好机,尤其是音质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名气不如红灯754,我觉得它比754音质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凯歌4B18,我也有一台。

当年也曾自装过 凯歌牌4B12和4B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也曾自装过 凯歌牌4B12和4B15.

你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