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动车控制器内置程序限速解除方法

楼主(2022-03-12):
一,捏刹车转把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左右,松开刹车转吧,即可!
二,上述操作重复两次,或者直接捏刹车,转把到底,开关钥匙两次,延时6秒左右,松开刹车转吧即可!
三,捏刹车转把到底,开关钥匙三次,松开刹车转把即可!
四,捏刹车转把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松开刹车油门,此时加油门电机不转再把钥匙关闭打开一次即可!
五,开钥匙前捏着刹车即可,否则为低速。
六,捏刹车转把到底,开钥匙,转把归位再加到底两次保持6秒松开即可!
七,捏住刹车转把到底,开钥匙按住骑行模式,选择按钮延时6秒左右,松开即可,这里的功能选择按钮实际为另外一个刹车开关而已,也就是可以采用按住直接该按钮开关,转把到底,开钥匙延时即可。

1.绿源电动车
1)关闭锁。2)转把拧到底,同时捏住刹把,保持不动。3)打开锁,默数8秒后,松开转把及刹把,关闭锁,再开锁即可解除限速。

2.真爱电动车,关电门捏刹车,转把拧到底两次,搞定。

3.新日电动车,关闭电源,捏住刹把,加转把加到底二下,解除限速。

4.爱玛电车,1关电门,捏住刹把同时转把拧到底,2打开电门,8秒后松开转把及刹把。限速解除。

5.富日车,大概同小刀操作,捏刹车转吧到底,按住功能按钮,延时几秒,打开钥匙钥匙几秒即可,

6.YAMAHA必须在关闭钥匙情况下扒开灰色对接线即可,在打开钥匙情况下无效!雅马哈对接单线插头很多,因为控制器和仪表有很多反馈信号,灰色为限速线!

7.阿迷尼电动车,安乃达控,开环欠压恢复。该控制器有一个对接单线插头,为了进一步保护电池,插上的话欠压为45+-1扒开恢复42,当你插上时,电池电量下降,速度无法提块,只能慢速!且当转吧满把就会断电,或者产生骑行顿感。只能半把骑行,此时可以扒开这个插即可恢复满把骑行速度恢复!

8.武汉绿源(武汉市限电后推出的简易款,产自山东沂南)。
解除限速:
1)关钥匙
2)刹把捏到底,同时转把拧到底
3)开钥匙
4)左手把刹把捏到底(可以腾出右手)
5)左手保持不放,右手放开,再把转把拧到底两次。设置限速:第五步拧转把三次。

9.有些控制器不是内限,有限速线,大多为白色,个别蓝色,甚至有一根黑一根白得,等遇到这些还是首先试试单线插头是不是外限插头把,别盲目鼓捣内限半天搞错了

10.小鸟车安乃达控:捏刹车,油门到底,开关开钥匙,松开转吧刹车,即可,如果此时加油们不转再关开钥匙即可?

复恢办法:
1.捏住刹车油门到底,开钥匙转把归位加到底两次延时6秒左右,松开刹车油门即可回复限!
2,用第一种得去除法恢复,也就是捏刹车油门加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松开刹车油门即可!
3,捏刹车油门加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松开刹车转吧即可恢复!
4,捏刹车,转吧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松开刹车转吧即可!
5,直接开钥匙为低速!
6,捏刹车转吧到底,开钥匙延时6秒,松开刹车转吧,重新开关钥匙即可!

限速去除与否辨认!有加力功能,双模,(一键修复,)可以通过加力功能确定是否限速已经去除,当限速没有去除时,加力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加力是在转吧基本处于最好输出,限去除状态才起作用!该方法可以用来辩认所有的带有加力功能控制器车子是否已经去除限!

【雅迪集团】解除限速方法
1、先关闭电源锁,撑起双撑,单撑收起,保持电机为静止状态。
2、将转把转到底(即转到最大)不要松手,同时捏着刹车(左、右把捏一个即可)
3、接下来打开电源锁(此时还需保持转把转到底和刹车的状态),然后刹车两次(即松手-捏刹把-松手-捏刹把),再转把两次(即松开转把,再将转把转到底,再松开,再次转到底)。
4、捏住刹车并且转把转到底,保持该状态3秒。
5、完全松开刹把和转把,在10秒内关闭电源锁。
6、打开电源锁,等待十分钟后,关闭电源锁再打开可彻底解除限速。

网友A:
感谢列兵提供的资料,非常实用俺收藏了,俺的小台玲当时在售车店解速时是打开控止盒外接了一个小仪器按了几下解速了,不知是什么原理。

网友:
试试  新的电车都限制了

网友B:
五羊电动车有没有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羊电动车有没有解锁的?

没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
感谢分享,新台铃有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列兵提供的资料,非常实用俺收藏了,俺的小台玲当时在售车店解速时是打开控止盒外接了一个小仪器按了几 ...

控制器里有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