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取内磁表头的土办法

楼主(2022-03-12):
MF47的动圈有铝框,但有时线圈绕得多,高出了铝框,这种情况下要把内磁表头的动圈取出来,可能会因为磁柱吸到铁筒上而磨坏动圈。
仿照修MF10的方法,做了个叉子,但没有合适粗细的铜丝,失败了。然后想到了下面的办法,非常好用。

磁隙大概1.5mm左右,牙签的粗细正好,粗了还可以磨细些。一般用6根或8根就可以。取下可动部分之后不要动牙签,修好后原路装回去。

补充内容 (2022-3-12 19:22):
牙签插到泡沫塑料上。

网友A:
楼主好像漏说了一个关键,“表头后边放一片泡沫,牙签要固定在泡沫上边”。

网友: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网友:
失磁了,需要充磁

网友B:
现在的磁钢不一定失磁,或者说,程度很小,我拆过MF30,动圈断线了,焊接上,装好后测试正常。早期磁钢性能差,容易失磁。

网友:
我刷新一下页面,又出来一贴。无语了。。。。。。。。。。。。。。。只能编辑掉。

网友:
用竹筒做一个,几十年后又是一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磁钢不一定失磁,或者说,程度很小,我拆过MF30,动圈断线了,焊接上,装好后测试正常。早期磁钢性 ...

是的,试过几次了,没发现什么异常。有时候游丝也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漏说了一个关键,“表头后边放一片泡沫,牙签要固定在泡沫上边”。

这才是关键,否则我一直在想,牙签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漏说了一个关键,“表头后边放一片泡沫,牙签要固定在泡沫上边”。

是的,这样还可以固定表头,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还可以固定表头,非常方便。

我没有做过这么细致的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试过几次了,没发现什么异常。有时候游丝也有余量。

用1.5平方mm的电线可以吗?做四根可以?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5平方mm的电线可以吗?做四根可以?简单些

应该可以,但磁隙宽度可能不均匀。
金属丝形变比较大,所以几个爪最好截成长短不一的,便于依次插入,好控制。有人用铝管加工。

网友:
我一直在考虑磁内磁表钢取出来之前、取出过程中怎么放置磁保护的短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