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机转盘调速

楼主(2022-03-12):
这台唱机  如何调整转盘转速  目前转速过低了
一般唱机都有调速装置 这台没看到,

网友A:
翻过来看看电机有没有调速孔。

网友:
皮带松老化了

楼主:
没有调速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看看电机有没有调速孔。

一般唱机都有调速孔或则螺丝  这台也算普及型额小有名气的德国机就  怎么回没有调速装置  唱机调速是经常需要做的

楼主:
背面就这个孔  是电机

网友:
再去买台高级点地,可以调速的唱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面就这个孔  是电机

是的,就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调速的

请说下 怎么调

网友B:
小一字螺丝刀插进去拧

网友B:
看电机接线是有外部调速的,看看面板上有没有小开关,调速开关容易失灵,打开清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一字螺丝刀插进去拧

正确 上面有人恐拧不动  下面的恐可以调速但是一调速  板面的33和45转完全错位了  只能是用的时候再和别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接线是有外部调速的,看看面板上有没有小开关,调速开关容易失灵,打开清理就行

请你看下板面 我没找到开关 谢谢你!

网友C:
没有设备,最好别调,最起码也要有个测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备,最好别调,最起码也要有个测速盘,

有测速仪  唱盘专用

网友D:
如果皮带老化有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皮带老化有什么可以替换?

买一根换上去  淘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接线是有外部调速的,看看面板上有没有小开关,调速开关容易失灵,打开清理就行

对的,电机出线很多条,除了33/45控,另一条应是电机外部可调电阻调速的

网友:
唱机的速度应该都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