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之星煤气灶不能点火!

楼主(2022-03-12):
俺的格力之星煤气灶不能点火,只能使用打火机点火,是哪里坏了?
俺旋钮开关,听怒道滴答的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吧,我在京东上买了个便宜的,nnd,仨月换了两次电池,前几天一气之下改成单节锂电池了,原来两节1 ...

我装修时油烟机和灶台放了一根网线,把12V给灶具(原电池位用DC/DC转3V),
另加装二个热电偶(温度开关也可以)把信号返回油烟机,实现联网自运行,
二十多年前小浴神热水器直接做了个3V稳压电源从不用电池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这个东西,电池装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电池装在哪里?

应该在背面点火开关附近,一般是一号电池

网友:
1、没有听见哒哒点火声和看见放电针放电,更换电池
2、可以看到放电针放电,但点不着火,点火针正对着的内圈盖孔堵塞了,牙签捅开即可

网友B:
换电池试试吧,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试试吧,1号电池

电池电压正常,就是打火的开关,旋钮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样,滴答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正常,就是打火的开关,旋钮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样,滴答响!

电池用几年了?

网友:
如果没有那声旋钮到位的开关轻微响声,大概率是油泥糊住开关了

网友A:
换个电池吧,我在京东上买了个便宜的,nnd,仨月换了两次电池,前几天一气之下改成单节锂电池了,原来两节1号电池串联的。点火好极了,没有以前可以点火不能通气的故障了。

楼主:
电池,俺用万用表测量了,有1.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俺用万用表测量了,有1.6V!

测量一下电池电流,很多电池时间长了有电压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池电流,很多电池时间长了有电压没电流

电池电流?能用万用表测量?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流?能用万用表测量?该怎么测量呢?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电池电流的方法是:万用表拨500毫安档直接点触(就是碰一下就分开)电池+-极,若指针打到满度或摆动到比较大的位置,则电池没问题。
电池没电时其电动势仍然跟新电池相同,只是内阻变大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对于内阻很大的高灵敏万用表,很小电流就足以驱动指针显示电动势的值,所以不易发现电池已经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流?能用万用表测量?该怎么测量呢?

不能光看有电压还要看放电电流,找一只3 - 4欧姆左右的电阻(2W)并在电池上看此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