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47-6线路图的疑问,

楼主(2022-03-12):
有两张线路图,在电阻档x10K都好像不对。

楼主:
以上两张都在网上找到的,第一张x10K以及遥控器测量对不上。
第二张老郑修改过的,但是x10K档也对不上

网友:
图纸只是做为参考,以实际电路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两张都在网上找到的,第一张x10K以及遥控器测量对不上。
第二张老郑修改过的,但是x10K档也对不上

第一图没有遥控测试功能的。
你说的10k挡不对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没有遥控测试功能的。
你说的10k挡不对是什么情况?

第二张图的x10K的14.2K电阻经过R48再连拿到调零电位器。我觉得这是不对的。10K档中值165K,一则可能这个14.2K是142K的笔误。我也看的糊涂了

楼主:
我觉得第一张的20K接法是对的

网友:
对于电阻x1~x1k挡位,电阻R48(20k)的接法是一样的,都是从1.5V电池正极到电位器抽头。
对于电阻x10k挡位,图一R48不起作用。图二的R48和R44串联,R44应是142k,多点了个小数点。

网友:
对,应该是142K

网友:
这个是我实测的

网友:
手机传图片不清楚,电脑重新传。有资料的电脑扔公司了,这是打印的。
我这表3.3K电位器,使用了5K//10K,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第二张图的HFE和DATA都跟我的表不同,DATA实际上只用9V电池,与表头无关。另外39R实际是34,都以色环为准。

网友:
1楼第一图,我收集到至少3张相同或雷同的,最终确认应该是162K、9V。
我这3、4张图中,有一张是15V的(如下图),RX10K使用了15+1.5=16.5V,一般15V的RX10K档都是只使用高压电池,只有高压是9V时才与1.5V串联,因此猜测应该是9V。有意思的是,用16.5V仿真仍然能调零,只不过电位器动片离中点更远。

网友:
研究欧姆档就涉及到电池内阻,15V叠层电池测过是4.5K左右,9V是1K多,测的都是新电池,这里162K比165K差了3K,可能是兼顾电池用旧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