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功放加吉他音箱构想。请教大伙。

楼主(2022-03-12):
两个图都是本坛高人做过的,我想把他们合二为一,但只做单声道输出就行。在标记1处断开另加一路普通的音频信号输入,吧标记2处断开,通过档位开关应该能够实现。
现在的疑问主要是:第一,两张图纸的两个管子的屛级电压有差异,需不需要在调整。
第二,功率管的阴极电阻和电容取值差异较大,这个也可以通过开关解决,但这个取值应该也受到屛级电压的影响吧,大神给个建议怎么处理好。
第三,音量电位器1M和100k差异会很大吗?是否需要一并切换。

楼主:
还得问一下,我这个输出变压器怎么选呢?

网友A:
我用的电子管吉他音箱就是6N2+6V6的上海提琴厂的 【美声】
输出变压器是5K/8Ω. 喇叭用的是全频喇叭,这样效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子管吉他音箱就是6N2+6V6的上海提琴厂的 【美声】
输出变压器是5K/8Ω. 喇叭用的是全频喇叭,这样 ...

谢谢。您这个箱子可真的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箱子可真的牛。

电吉他的低音是E2,一般设计80-12000H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吉他的低音是E2,一般设计80-12000Hz就可以了。

关于我兼做普通音箱的想法,您有什么指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我兼做普通音箱的想法,您有什么指教吗?

用200mm的全频喇叭,功率有5w就行了。

网友B:
芬达电路就是专业的电吉他放大电路,建议完全照搬,不要跟普通电路“混剪”,做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芬达电路就是专业的电吉他放大电路,建议完全照搬,不要跟普通电路“混剪”,做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谢谢。您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子管吉他音箱就是6N2+6V6的上海提琴厂的 【美声】
输出变压器是5K/8Ω. 喇叭用的是全频喇叭,这样 ...

请问版主吉他为何要用吉他音箱(似乎功率不大)?吉他音箱有啥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吉他为何要用吉他音箱(似乎功率不大)?吉他音箱有啥特点?

电吉他是没有共鸣箱的,必须有一个放大设备,而且要求演奏的时候可以自己控制,在大型演出的时候通过麦克风进入调音台,进入舞台 音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吉他是没有共鸣箱的,必须有一个放大设备,而且要求演奏的时候可以自己控制,在大型演出的时候通过麦克 ...

谢谢,原来电吉他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子管吉他音箱就是6N2+6V6的上海提琴厂的 【美声】
输出变压器是5K/8Ω. 喇叭用的是全频喇叭,这样 ...

高效率的全频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