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比较低端的问题吧。

楼主(2022-03-12):
我网上查的资料,自己画的图。请教一下管1的9脚是什么?接线的时候是接地还是怎么的?管2的1脚是个啥?6脚是个空脚吗?
谢谢诸位,帮助帮助小学生吧。

楼主:
谢谢解答。要接地吗?

网友:
9脚接地就可以

网友A:
6N2的9脚是中心隔离片,需要接地。6V6(金属管)1脚是外壳,需要接地,GT管1、6脚是空脚,可以没有。
苏联的5Ц4М只有4个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的9脚是中心隔离片,需要接地。6V6(金属管)1脚是外壳,需要接地,GT管1、6脚是空脚,可以没有。

苏 ...

感谢解答。

网友:
图一的9脚是屏蔽板一般需要接地,6P3P的1脚和6脚都是空脚,但是有些EL34需要注意:1脚和8脚是内部相通的!这个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些人使用管座的1脚作为搭棚点的这时候插上EL34就是相当于阴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