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保险丝保护盖,给熊猫601用。

楼主(2022-03-12):
熊猫601系列管机的保险丝裸露在表面,在没有保险盖的情况下,很容易触电,废物利用,找一个旧继电器透明盖改制。
自制保险丝保护盖,给熊猫601用。
第一步把原装的大体积保险管,换成体积小的(符合承受的电压,电流)
找旧晶体管功放报废板子,取下一个继电器塑料透明盖。这东西常见,极容易找到。
把盖子按图示垂直锯开,再横向截开,保留20MM,剩下的部分把两边掰掉,用细砂纸打磨平整,用502 胶贴到背面。10分钟后用砂纸打磨平整,边角去掉毛刺,深加工可用牙膏再打磨光亮。
一个继电器盖子正好可以做两个,套在保险管座上,正合适,还有一点点阻力。套上后也不容易脱落。

从中间锯开

从中间锯开

横向锯开

横向锯开

楼主:
套上正合适,微微有点阻力,不容易脱落。

网友A:
这很重要,安全第一。

网友B:
一看就是动手能力强的师傅。这种保险架构不知道是哪位师傅设计的,不安全,现在材料便宜又齐全。完全可以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很仔细,用心了,

很简单的事,不费力气,脚下的纸箱里有一堆废板子,随手拈来,废物利用。裸露的带电,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重要,安全第一。

被电过,避免再次被电。
市电进线的一端接开关,另一端是保险丝,电源插销是两脚的,每次插拔又不固定,赶上一脚接火线是保险管这端,不小心碰触上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很仔细,用心了,

随时能找到替代的材料。节约不花钱。裸露之处触电危险,花半小时做个保护罩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动手能力强的师傅。这种保险架构不知道是哪位师傅设计的,不安全,现在材料便宜又齐全。完全可以 ...

现代的设计考虑的周全多了,热底板,冷底板分开。是有过生命的代价,提高的安全意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上正合适,微微有点阻力,不容易脱落。

做的漂亮,我还以为是原厂的东西呢

网友:
手工不错,不说都以为是原厂配的

网友:
我的熊猫601没有磁棒天线,灵敏度低,接个室内天线面前收到2个台,杂音很大。不知是否正常。砖混结构楼房。现在只用来收中波发射器的信号,音质还比较满意,用了电源滤波器,杂音轻微。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好端端的继电器赤膊了。

网友D:
楼主的601很新,椭圆喇叭,我的那台是圆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601很新,椭圆喇叭,我的那台是圆喇叭

601-3G,601-3G1  是椭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