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信号发生器,在高频段会收到好几个强信号,是不是无解的?

楼主(2022-03-13):
如果是谐波或收音的镜像的话,专业的信号发生器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加个低通滤波会好很多吧。

网友:
如果是说射频信号发生器。达标的射频信号源无此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一般的rf信号发生器,假象频率信号幅度大概是-30dBc以下(相对于主频)。高档货能做到-60dBc。

简易的信号发生器,就不好说。可能只做到-10dBc,所以能收到好几个强信号,就不足为奇。

网友:
用的安立645B,没发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