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降压可调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3-13):
各位老师,我想用220伏交流电源,改成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用于角磨机等手持电动工具的调速,哪位老师提供一下制作经验?简单可靠的电路最好。用he555调整占空比,电磁炉功率IGBT做开关管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电路,有点体会,建议如下:

如果你的直流动力电源部分没有较大的电容器作过滤波处理,也就是直流动力电源实际上是整流后的直流脉冲波,那么555输出的方波频率需要控制在很低的范围内(譬如10-20Hz),让一个方波内可以通过若干个脉冲波。如果方波频率高于100Hz,那么因555的方波与100Hz的脉冲波不同步,所以MOS输出的波形会很奇怪,也不稳定。

楼主:
您好!我没说明白。我想用ne555工作在40千周左右,控制IGBT开关,通过调整脉宽来调整输出直流电压,从而调节手动工具转速。类似于开关电源,但不用变压器用

网友:
IGBT用在40K的斩波恐怕不行,总之我没见过。
估计用mos管好些。555的调宽用过低压直流电机调速,没试过两三百伏的。
你这个大功率的估计要加图腾柱驱动。

楼主:
您好!555输出不是图腾柱吗?IGBT用在多少千周能稳定工作?

网友A:
IGBT的特点是电流大耐压高,但是关断慢电流有拖尾。实际设计如果能找到MOS的话尽量不用IGBT。
555的输出电流200mA用在40K感觉勉强。

电机驱动或许用几K十几K都够了吧,上40K有必要吗?

网友B:
电动工具用可控硅会好点,买个单相电机调速器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手里有一块电磁炉板子,上面有整流桥和输出功率管,想利用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的特点是电流大耐压高,但是关断慢电流有拖尾。实际设计如果能找到MOS的话尽量不用IGBT。
555的输出电 ...

555最高工作频率不是500千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用可控硅会好点,买个单相电机调速器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可控硅简单一些,波形不好,如果用整流桥加单向可控硅,能出直流电压并可以调整输出电流吗?滤波电容得用容量大的,耐压也得高。

网友C:
买一个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变频器!!!

电动工具一般都是串激式电机(交直流通用的),变频器不能调速吧!还是可控硅简单些。有些工具自带的调速,也是用可控硅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先进的PWM脉宽直流调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简单一些,波形不好,如果用整流桥加单向可控硅,能出直流电压并可以调整输出电流吗?滤波电容得用 ...

要波形好干嘛,串激电机交流直流都可以驱动,根本不挑

网友:
你去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先进的PWM脉宽直流调速呢?

我也是想用这个脉宽调制开关管,调节输出电压进而调节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