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3DG201能用什么硅NPN高频管代替?

楼主(2022-03-13):
我打算弄收音机,要用3DG201,太难找了。我有一堆3DG6,3DG6能和它互换吗?

网友:
3DG201是3DG6的塑封管。可以互换

网友A:
还是用3 dg 6吧,从楼主提出的问题基本能推测,让楼主改动电路,自制线圈等,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β值太大了,不好用,都300-400舍的倍

发射集加个合适的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
太能了。3DG201就是一个简装的版本

网友B:
简直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现代硅NPN三极管都可以用来换3DG2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直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现代硅NPN三极管都可以用来换3DG201

主要是现在的β值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的β值太大了

β值太大了,不好用,都300-400舍的倍

网友:
反正要做负反馈的,关系不大。

网友:
β大时,用好了是优点,用不好是缺点。对于最常见的共基调发收音机本机振荡电路来说,如果使用β大的晶体管时,其集电极反馈绕组的匝数可以只绕5匝,发射极绕组的匝数只绕2匝,就能够完美起振。这样的振荡器,由于晶体管的影响较小,振荡就很稳定。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β值太大了,不好用,都300-400舍的倍

9018倍数一般在100左右,其实9011就可代替关于放大倍数可咨询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3 dg 6吧,从楼主提出的问题基本能推测,让楼主改动电路,自制线圈等,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说得有道理。

网友:
本身3DG201A就是3DG6的改进版,贝它大多在60左右(绿点),使用效果相同,也可使用9011(贝它大多在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β值太大了,不好用,都300-400舍的倍

9018G、9011G的β值都不会超过100,9018H和9011H如果这两个型号的β值超过150就有可能是假货,如果超过200必定是假货。

网友:
关于在调幅收音机里使用9018,我在网络上看到BD6CR的一篇文章里面的这段话,谨供参考。我虽然手头有一大包的9018,但其他的老硅管也多,所以没有把9018用在普通的调幅收音机上过。
大家知道,9018是一个截止频率高达1000MHz左右的高频小信号管。比起300MHz左右截止频率的通用管来说,这种管子使用在1MHz上下的中波段,确实有非常充裕的增益,增益对于使用磁棒天线的中波收音机来说,或许确实重要,但是,也容易带来不稳定,处理不当的话,容易产生一些高频的寄生振荡,破坏放大效果。在W1FB QRP笔记一书中,特别提到了所谓的de-Qing电路,开始的时候还无法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降低Q值的意思。W1FB在书中提到,我们会特别谨慎的使用高截止频率的管子,如果非要使用,就会额外做处理,在基极串个小电阻或者在管脚上套个铁氧体磁珠,以降低电路的品质因素,避免产生高频寄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18G、9011G的β值都不会超过100,9018H和9011H如果这两个型号的β值超过150就有可能是假货,如果超过20 ...

看来我家的都是假的呀

楼主:
关键是我要做有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收音机,高放的β值太大可能会自激震荡

网友:
老衲一台全新的蝴蝶757收音机,混频管原装的是3DG6,绿色。
老衲先后用9018,2SC3355替换,其它不作改变。收听效果没感觉到任何区别,都能正常收听。
蝴蝶757自带微调电阻,微调电阻老衲调过,调到最佳。

网友:
本人用C3355做过三管收音机高放,加再生需把再生线圈引线交合后不自激。Ic0.5ma。

网友:
哎!对于新手来说,找到合适能用的管子是一道门槛。有时电路和焊接对的,元件有问题。最后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严重打击新手的自信心。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级高放,即使负载用2k电阻,高放增益也达到50dB以上,一高放负载如果用电感增益可能会更高,这种收音机 ...

你这个收音机L1和L2各多少匝呀?

网友:
任意硅管NPN代用呗

网友:
中短波可用9014,9011,2n3904,2n2222,2sc945,2sc1815等等代换。用9018等截止频率过高的管子,大概率会发生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要做有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收音机,高放的β值太大可能会自激震荡

楼主可以试试13001,这个管子倍数小节能灯里拆的,倍数20左右,FT  8兆中波应该够了。我没试过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要做有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收音机,高放的β值太大可能会自激震荡

刚才查了一下9011放大倍数是分档的,F档54—80,G档72—108,H97—146。我有一只9011,F档60倍。向卖家咨询。

网友:
好像DG201是3DG6的简装版,反正感觉质量不如3DG6。

网友:
201就是塑封的6

网友:
3DG201国产早期塑封管,参数和3DG6差不多,封装的外形,字码比进口管差远了。

网友:
3DG202  3DG6  3DG4  3D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