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发红是啥样?

楼主(2022-03-13):
小弟不明白。好奇。请教下电子管常说的别发红。那么发红是啥状态样子?

网友:
应该是过载吧。过压会发蓝光。

网友:
一般都是过载了

网友:
主要是屏极发红,固定偏压电路失压,自给偏压耦合电容漏电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
小时候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使用打火法修复,有一次,手边没合适的工具,就随手拿了一根硬铜线用于打火,没想过该铜线烧粘住了,一时断不开,一、二秒后只看见那6Z4的屏极慢慢地红了起来。

网友:
屏极发红一般是电子管的屏极功耗超标,推挽机电子管不对称相差太大,输出变压器开路等等,对于FU-7与FU—5管更容易屏红,对这样的较大功率管轻微屏红是允许的。

网友A:
7092,甲类工作的时候屏比猴屁股还红

楼主:
可算看到个直观印象。就是明显红彤彤了。是吧。

网友:
电子管手册中的一个参数是最大屏耗,对于功率管都有者一参数,使用者不得超过这个极限值,影响电子管寿命,如果超过一定程度后屏极就要发红。

网友:
屏极红彤彤的,超过最大屏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92,甲类工作的时候屏比猴屁股还红

对。我公司以前的德国机用7092,正常工作时都是红屏的。

网友:
烧成暗红色的铁块这样子

楼主:
这样子算不算红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算不算红屏了

这样不算,发红是大白天也能看到屏极像小火碳,红彤彤的。我有一次没注意fu50屏极给烧红了,赶快关机检查还好没坏

楼主:
那就放心了。管子太贵。15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放心了。管子太贵。15一个啊

你这是6p12或13吧,6P14都比这个贵。可以测一下屏流和屏压算算,如果没超过最大屏耗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