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接法的问题?

楼主(2022-03-13):
收扩机的喇叭和耳机之间是怎么接的?怎样才能插上耳机后,喇叭静音?我直接将耳机并联喇叭和耳机都有声音

网友:
1.秘诀在于耳机插座

2.扬声器的一端接到耳机座的一个定片上(按照你的图,这是个单声道扩音机,把耳机插座的两个小“箭头”定片和下面一个弹片和最上面的弹片断开)

3.不插耳机时,定片与动片接通,扬声器响,插上耳机后定片与动片断开,耳机响

4.直接从扬声器接出信号到耳机会把耳机烧毁,至少要串一个功率电阻

网友:
耳机3.5插孔上有个小开关.

而现代数码设备喇叭和耳机不是一路,都是检测插座电平再由软件控制.

网友:
这样接喇叭就好。

网友(2022-04-23):
插座有个接地短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