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数字表以正显示校准还是以负显示校准

楼主(2022-03-13):
我们知道,四位半的数字表,有的会有翻转误差,那么问题来了,校准时是以正显示为准呢还是以负显示为准呢?

网友A:
很简单,校四位半必须用六位半来交呀,但六位半价格就贵多了

网友B:
从手头上一些万用表的校准手册看来,都是以正输入校准的,可能是便于输入,因为要输入一个负号要麻烦一些。

特别的一些表有可选的负输入校准,用于“维修 AD 转换器”,估计就是消除翻转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校四位半必须用六位半来交呀,但六位半价格就贵多了

从未有过这个必须,校准万用表使用“万用表校准器”(多功能校准器 Multifunction Calibrator)或“标准源”,只有在没有上述条件时,可用高位表测量“不太准确但稳定”的源,并将测量值作为校准值用于校准低位表,注意这是替代方案,而非必须方案。

网友:
太专业,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头上一些万用表的校准手册看来,都是以正输入校准的,可能是便于输入,因为要输入一个负号要麻烦一些。 ...

明白了,正输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