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题。求解。

楼主(2022-03-13):
在清洗这个6脚垂直开关是,清理簧片组装时,头部盖子的自锁部件一根卡簧弹出来,(头部有那片黄铜皮,在白色的塑料柄后面。里边有个卡簧。)找不到位置。头盖也只有10MMX10mm的方。好像是固定铜片,或是止动。定位的。
哪位装过这种开关,请指导一下。

网友:
簧片是顶着那个小钩子的

网友:
照片不清晰,大概猜一下,这类东西最好用白纸做背景

网友:
我曾拆装过日本的类似的小型自锁按钮开关。我拆过的自锁开关可能有20个,都能装回的。

现在时间长了,具体记不牢。有的开关比较难装回,需要临时用铜丝绑定才行。难装的,可能要多花数倍时间。

自锁开关的卡簧的安装位置,我在第一个回帖已说了。现在用图片补充说明。见图,卡簧的端子所卡的位置就如下两图的圆圈处。

网友:
估计那个白色的塑料构件有卡槽、顶部的壳子或金属部件有一个小孔,用于安装此卡簧的。我以前多次拆过这类自锁开关,你这种好像没遇到过(也好像遇到过),

网友:
我记得自锁勾的什么位置有个弹簧,以前拆过类似开关,你再拆一个有自锁的开关看看。

楼主:
这个没有弹簧,下边是簧片横向有弹簧,上边压下,有个拨叉让下边的压接触片横向移动。上部是自锁部分。就是那个S型卡件很小掉出来,找不到合适位置。

网友A:
S型的那个件在白色的按键件上面,有个细槽

网友:
自锁开关内部结构

自锁开关内部结构

自锁开关内部结构
按这个猜想一下如何安装。

网友:
还有另一种开关是这样的接法:

六脚自锁开关

六脚自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型的那个件在白色的按键件上面,有个细槽

是,按键上部有槽,但这个S卡放进去。看不到作用。是与那个簧片共同起作用。有弹起。。止动。但看不到合适位置。

楼主:
这个是松下SSH1232.   6脚。中间vcc。

网友:
估计楼主连常见的自锁按键开关都没拆过,不熟悉是怎么实现自锁的。发了几张照片,连白色推杆的自锁用卡槽都没交代清楚,别人只能帮你胡猜。

楼主:
这个开关就是古怪,和平常的不一样,指示提供网友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摆动式自锁钩,固定端应该在金属或黑塑料的结构上(一个小孔),摆动端在垂直按压的白色塑料的滑 ...

大神般的解说。猜一下楼主在修数字表的总开关,我也修过,没几天又不行了。后来看到另外一侧有个Hold保持开关,不经常用,两个对调一下,完事了。

楼主:
有道理,还的对一下位置。这是松下,SSH1232 直插按动开关。是在松下V90功放,切换音频线路上,10X10太小。

楼主:
是不好装的。那个柱上端部有两道滑槽,附在一旁的铜片下部有个孔。这个S卡簧大约有毫米。小日本这个做的太古怪。但内部东西还是可以。

网友:
上某宝上,几毛钱的东西,值得修吗?

网友:
买不到的,有修的价值

网友C:
我上次修的日本松定电源的输出按钮开关,很像你这个。

这开关比较难装回,网上说不清楚该怎么装。总之我是成功装回了,但因为开关的卡槽崩了,失去自锁能力,我用一个日本收录机的按键开关成功替换,但帽子需要处理一下才行。

我修开关时,没找到网上有合适的替换品卖。后来买其他开关时无意中找到,就是图中这种。你看看合不合用?我估计合用的机会还挺大的

网友:
开关外面都是6脚,里面有好几种接法,不能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的日本松定电源的输出按钮开关,很像你这个。

这开关比较难装回,网上说不清楚该怎么装。总之我 ...

你好,感谢关注。这个我看过。就是柄有些短。你说得对这个开关很难装回去。还在琢磨。里边内件不错。但已40年的东西。这个店还有一种基本和松下的SSH1232一样的。真不行就动手术接一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的日本松定电源的输出按钮开关,很像你这个。

这开关比较难装回,网上说不清楚该怎么装。总之我 ...

这个他店里有基本和那个型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