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2纽扣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22-03-13):
车子遥控器用了3、4年,提示电量不足。换过几次电池感觉使用时间都不如原来自带的时间长久。索性x保买了1元钱一个的试一试,看看能用多久。新电池电压3.4v,旧电池2.9v。体重秤也换上1元的纽扣电池,看看能坚持多久。
同时请教各位坛友,哪一款2032纽扣电池耐用?x保上也有10元一个的,评论良莠不齐,不敢买。
webwxgetmsgimg(7).jpg webwxgetmsgimg(4).jpg webwxgetmsgimg(5).jpg webwxgetmsgimg(6).jpg

网友:
良莠不齐,还真难分辨好坏,可能贵的好些,我都是随便买个品牌的,便宜就好,,至于容量,靠运气,真没什么好办法,勤换呗

网友:
今年过年的时候弄了几个自眨眼红蓝发光二极管,直接接上电池,平均七八天

网友:
电池都有容量测试仪,测下,哈哈

网友:
索尼、松下可以用几年,有些国内品牌年把。

网友:
这种电池通常是长寿命一次性锂电,输出电压3伏。电压3,4伏肯定不是那种单纯。

网友:
便宜的(0.6-1元/粒)2032,在丰田RAV无钥匙进入系统的遥控钥匙上能用1年多就提示低电。有提示后,仍然能继续用半年以上。记忆中,提车到第一次换钥匙电池(应该是正品电池的寿命),大约没超过4年。

真心不能分辨网上的2032哪些是正品,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所谓的正品的电池。

网友:
我2013年5月买的丰田卡罗拉,遥控钥匙电池从未换过,也从未提示过电量低。

网友:
看设备了,这种电池,电脑主板上也用的很多,一般都能用好几年,但是遇到有问题的,可能一星期都不行,甚至不能24小时

网友:
查到我的一个测试记录:
没有记录是哪种品牌的2032,平均1.3mA放电,2.2V截止,一共放出176mAh的电量

网友:
试下我的,便宜耐用不是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54766&extra=

网友:
我的车钥匙是 CR1620 电池,比 2032 小很多,平均使用寿命 6 年以上,京东自营,松下牌。

另购有松下 2032 电池用于体重秤和其它场合,一次买一版 5 个要十几块钱,1 块钱一个的肯定不靠谱

假货宝上的东西雷很多,这种分不出真假的还是京东自营为好,你说十块钱的 2032 还是松下的 京东上也有卖,但不是自营,这种情况下我是选择更便宜但是自营的货,而不是选那个贵的非自营,因为后者踩雷几率极大。

网友A:
淘宝也有正品进口2032买,是你没找到吧

网友:
跟遥控器,使用频次有关,我的2016用5年多了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也有正品进口2032买,是你没找到吧

我国有句古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消费者很难判别。我买过的电池明显薄了许多!